(已结帖)2011-11-27-工控擂台-电机怪异故障

楼主(2011-11-17):
电机对地绝缘500兆欧,相间绝缘500兆欧,用万用表测量各包阻值平衡。一开空气开关就跳,电机发热。查不出是什么故障,这种现象一碰到两回了。(正在使用中的电机,突然这样。)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 换个空开试一下,会不会········?

网友B:
什么启动方式,电机有多大,你能说清楚一点吗,楼主

网友C:
电机发热,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从你描述来看电机电气方面是没问题的。如果很热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电机机械方面的问题,比如电机扫膛、电机轴承及负载堵转情况等。

网友D:
如果你判断电器方面没有问题,那么主要是:转子、轴承、负载三方面检查。

网友E:
正在运行的电机一合空开就跳闸有以下原因:1、电机匝间短路(万用表量不出来的!)2、电机赌转,电流过大跳闸(机械卡住、轴承等原因)

网友F:
可以把电机与机械部分脱开,试验,如果没问题那就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在试验前,盘一下电机看看电机轴承等部分是否有问题,如果上述工作都做了,还是空开跳闸,那就应该是电机本身或空开问题了,解体检查吧!同时,检查一下空开是否损坏。

网友G:
只要电机轴承没问题,扫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H:
正在使用中的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匝间短路。

网友I:
首先,问题阐述的不太明确,多少kw的电机?单相还是三相?跳闸的时候是带负载了还是没有带?用摇表测得的绝缘值,是在电机入线端子盒里测得的,还是从空开出线处解开电缆摇得的?

大体推测如下:问题出在空开上,空开选择不合适,或者灵敏度设置不合适;第二种情况,空开到电机的电缆有问题,或者电机接线盒内端子接线处理不好。

希望楼主把问题补充完整。

网友J:
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正在使用中的电机,突然这样。);一开空气开关就跳,电机发热。〗时使用过程中突然跳闸。还是启动时一合空开就跳呢?

网友K:
楼主描述的很不确切。

一合开关就跳,是不是开关选小了?电机堵转了?轴承损坏?重载启动?启动时间过长?

电机发热具体热到什么程度?因为电机正常运行本身就发热,只要外壳的温升不超过55°C就算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温度就要考虑是不是散热不良?风扇损坏?电源电压低?风槽堵死?

所以楼主还是将情况描述清楚,才好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L:
楼主给出的条件确实不好分析。

网友M:
除去负载试试看。

网友N:
运行中的电机,及先前运行好好地电机,偶然性的在电机启动时空开跳闸电机发热现象,测量电机对地、相间绝缘都很好,偶是这么理解的。

出现这个问题有有很多可能,比如启动中电机所带负载较大,造成电机过负荷无法启动,电机停止发热。运行中的电机突然负载变大造成电机过负荷停止运转,电机轴承与负载的连接出现应力造成电机轴转动不平衡过热引起继电器保护,电机风扇散热不好,导致电机过热,长期的电机散热不好导致电机内部线圈绝缘降低,在运行中出现线圈短路现象。电机在启动中偶发性缺相造成保护。

所以这样的故障最好是在出现故障时首先来到现场进行查看,看看电机启动中有无噪音、振动、啸叫或者嗡嗡叫的声音,是否过负载,开机前先人工盘车看电机轴是否出现抱死、卡死现象,离负载启动观察启动状况,加负载运行中观察电机转动情况,检测所有的线缆接线看有无松动现象。

网友O:
因为问题描述不清晰,所以问题无法得到确切的解答。实际如果是一个合格的电工,我们必须假设开关是合适和好的,电机没有带负载,绝缘电阻测试方法和工具都没有问题。上述问题可以表述为线圈对地绝缘良好,相间绝缘良好。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似乎良好。送电开关跳闸,电机发热。故障基本可以确定为线圈内部短路。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几十KW)可以用调压器,慢慢升高电压之后测量三相电流(调压器为10-20kva即可),即可查明原因。电工规律是很清新的全部可以通过计算定量或半定量给出,一个好的电工首先应该学会表述问题,如果不能准确表述问题,他就永远进步不快。在技术上,有货道不出是不存在的。当然你知道你不讲,不是道不出,而是不想道出。上述问题,电机已经损坏,需要维修。

网友P:
电机老化了,看看电机里的线圈!

网友Q:
首先检查电压,三相是否平衡,是否稳定! 其次检查空开,电机风扇,以及电缆是否老化 再次,咂间是否短路等等

网友J:
供电系统缺相。电机接线盒接线柱松动,接线不实。绕组绝缘老化一通电就接地或短路。

机械方面。超负荷引起电流过大。电机轴承损坏引起电机扫堂。负荷突然增大电机转速下降。

网友R:
楼主测量绝缘水平,只是排除了绝缘破损对地漏电流,或相间短路的可能。但是还有可能是电动机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空开跳闸。这种过电流既可能是负载过大导致的过电流,也可能是由于绕组局部匝间短路导致绕组相电流过大(而此时扭矩输出却并未增加,会导致绕组的电流激增),还可能是散热不力温升过高,以及电源电压偏低导致电动机发热。。。。。。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又恰好空开的容量相对于电动机功率来说余量不大,就会导致空开跳闸;此外如果电动机或空开的接线松动,接触电阻过大,使得接线端子上的接触压降过于突出,电动机也相对于降压启动和降压运行,当然就容易发热了!

楼主:
电机5.5千瓦,空开是20安的,负载是电磨吗,转动灵活电缆绝缘良好,三相电压正常,匝间阻值无法测量

楼主:
电机5.5千瓦,空开是20安的,负载是电磨吗,转动灵活电缆绝缘良好,三相电压正常,匝间阻值无法测量,跳闸两次,电机用手触摸有温热感,大约有40左右

网友S:
如果空开跳、电机发热、未频繁启动这三个条件都成立的话,你还是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否有故障吧

网友T:
(1)电机的各部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电磁和机械联系,某部件的故障会引起其它部件的条件故障,并表现为电机电磁、振动及声学性能的改变。据此,可采用技术诊断学中的逻辑方法对电机的状态进行监测和诊断。

(2)在分析电机几种典型故障及其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电机诊断的逻辑模型,列出了用于诊断的布尔矩阵,经化简求得的最小试验集中只有一项试验,根据三次谐波的变化情况可以确定电机的技术状态。

网友U:
1)电机机械故障:轴承或转子鼠笼与定子气隙不均匀  2)负载过大  3) 电机匝间短路无法通过万用表量出来,要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V:
(1)电机是由调速器还是变频器控制的?检查控制部件有没有问题,一开就跳,可能是控制部件可控硅击穿,控制器件的硬件故障。

(2)负载是不是过大,造成过流,过流肯定就会跳,甚至击穿可控硅。

(3)机械部分,脱开负载看看故障是否存在,故障存在说明轴承有没有问题。

(4)电机绝缘很好,可能是绕组部分匝间短路。

(5)电缆查过吗,电缆有没有破皮短路。

网友W:
支持24楼,如果一切正常,可以换32A空开试试。

网友X:
我觉得电机没问题,可能时机械卡死或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K:
楼主描述的很不确切。一合开关就跳,是不是开关选小了?电机堵转了?轴承损坏?重载启动?启动时间过长?电机发热具体热到什么程度?因为电机正常运行本身就发热,只要外壳的温升不超过55°C就算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温度就要考虑是不是散热不良?风扇损坏?电源电压低?风槽堵死?所以楼主还是将情况描述清楚,才好帮您解决问题

分析的很好

网友Z:
描述清晰一些,实在启动过程中跳闸吗?一般来说电机部分有机械卡阻、转子断条;主回路有空开疲劳老化。

网友AA:
转子断条!以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AB:
问题有点复杂,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吧。(按照你说的启动就跳闸问题)

电气方面因素

1、启动跳闸,如果电动机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的空气开关有问题,可能是灵敏度过高;容量配置偏小;脱口失灵;空气开关本身有接地故障等

2、如果空气开关良好,请检查电动机问题,包括绕组绝缘、外壳接地、电源线之间绝缘问题等。

检查办法:电机发热,估计绕组有匝间短路现象。在空气开关输入端统测整个线路绝缘,更换一大容量空气开关试试看,如果还跳闸,则线路或电动机问题。更换电源线试试,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机问题。(有备用电机的话,更换一个同容量电动机看看,最终确定是不是电动机问题)

电动机是否有扫膛问题,转子和定子之间间隙是否过小等,都可能使得电动机发热存在。

机械方面问题

机械方面,电动机轴是否运转平衡,是否有机械卡死现象,是否缺少润滑油,机械振动是否存在,机械连接是否过紧等。

网友D:
对于此类的故障可以分为两部分检查:

     1电器方面:检查断路器的触电、

                      电源电压(最好检查电机的电压)、

                      三项电流是否平衡;

                      还可以用感应电流法测试电机的绕组是否正常。

     2机械方面:轴承是否良好、

                      转子是否扫膛、

                      负载是否过大。

     如果以上的都没有问题那么是转子鼠笼断条。

网友C: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lyc19730508      Smile
topkingjun      Piston
oycf       JONA
jiaoanpeng      jiaoanpeng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20积分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QHDTHL     QHDTHL
AQD008     AQD008
huang946583     huang946583
wxy9557     wxy9557
welfare87     welfare87
平振鹏      山东 小平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zjinjin     zjinjin
ty11761      ty11761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abcxiangdong      EastW
1564871887wei 电工小毕
hzhpl     hzhpl
fuhuafeng72     时空
wml0060     明理
maomian     maomian
yuxiaomin     yuxiaomin
ande     工控追求
zwl763824690     今生缘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玉山求知者       tao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