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4期-二路频率不等的加减脉冲问题

楼主(2011-11-17):
        二路频率不等的加减脉冲同时输入给可逆计数器的加减计数端,如加脉冲频率=50Hz,减脉冲频率=6Hz。要求:可逆计数器计数准确无误,其计数值送入一个字存储器中时时显示。当可逆计数器的计数值=1000时,可逆计数器的计数值自动清0 重新从0计数,而在字存储器中能体现进位加1运算。 要有详细的编程过程。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在字存储器中能体现进位加1运算,这句话有点令人费解,这个字存储器和做显示用的那个字存储器是不是一个字?这个要求必须用可逆计数器来做吗?没有可逆计数指令,可以用别的指令来写吗?

网友B:
         硬件可逆计数器当加、减计数脉冲同时进入加减计数时,为确保计数的准确,对加、减计数脉冲在进入加减计数口前先进行处理,即串接一个小间隔消除器电路,该电路的作用就是能将加、减二路中相互间隔很小的加、减二个脉冲成对抵消,使经该电路处理后输出的加、减二路脉冲彼此间隔较大,即能被可逆计数器识别。故可确保加减技术的准确。
       PLC的可逆计数器如加减计数脉冲同时进行计数,也可按硬件小间隔消除器的电路原理编程,请见下图波形图及文字说明:

        但实际上PLC的可逆计数器,本身就具有可同时进行加减计数的功能,而不需做任何编程处理。其原因跟它的工作方式有关: PLC都是从头到尾逐条扫描、判断及处理,扫描周期较长(几十毫秒以上),故使PLC的可逆计数器对出现在不同扫描周期的加减计数脉冲可以同时输入计数,而计数结果正确。就是在同一扫描周期里同时出现加减脉冲,由于PLC是逐条扫描,使对加减脉冲的扑捉也是有先有后,一加一减相互抵消。通过编程试验验证这一点(见程序),程序的第16条为经过编程处理的可逆计数器C0,当加减脉冲二个前沿间隔<10ms,M3.2=1,阻挡加减脉冲进行计数运算,当计数值=1000时,M1.6=1,使C0清0,同时使MW4加1000,即实现千位数进位加1运算。MW6=MW4+C0,为C0的计数显示区,最大计数=65535。程序的第17条为没用编程处理直接进行加减计数的可逆计数器C10,它的最大计数值为9999。从最后的二个截图可以看出,C0、C10的计数值是相同的(见MW6与C10值)。这也是在这次编程中的最大收获。
       主程序:

           INT_0 中断0子程序

          INT_1 中断_1子程序

           截图:1、加脉冲总数=1577,减脉冲总数=197,可逆计数器计数值=1380

        截图:1、加脉冲总数=5239,减脉冲总数=655,可逆计数器计数值=4584

网友C:
学习了,顶,楼上的!

网友D(2011-12-17):
进来学习来了!!!!!!1

网友E:
利用2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把计数误差减到最小。就是会多站一个输入口。

网友E:
用台达的EH系列PLC

网友E:
图没有截好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E:
用2个高速端口分别计数,可保证计数的可靠性。

网友F:
题目看不懂,站个楼吧

网友G:
只要输入的计数脉冲频率不算太高的话,一般的PLC都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H:
  都很强啊!顶个!

网友I:
学PLC,到南通上元教育培训班

网友I:
学三菱PLC,到南通上元教育培训班

网友J:
用施耐德的m340写一个,因为技术频率不太高,用一般的可逆计数器就可实现

%i0.1.0加计数脉冲

%i0.1.1减计数脉冲

a100存放脉冲数值

%mw120存放脉冲进位次数

%i0.1.2用于进位次数的清零

网友K:
觉得这两路脉冲都不高吧。这是随便可以处理的事情吗?

你可知道两路脉冲中,时间上最接近的两个上升缘相隔多少时间?意料到了没有?

这个相隔时间最小值是0。次小值也是0。就是说两个脉冲的上升缘可以无限地接近,直到达到0。

这么短的时差。擂台的关键就是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觉得这两路脉冲都不高吧。这是随便可以处理的事情吗?你可知道两路脉冲中,时间上最接近的两个上升缘相隔多少时间?意料到了没有?这个相隔时间最小值是0。次小值也是0。就是说两个脉冲的上升缘可以无限地接近,直到达到0。这么短的时差。擂台的关键就是这里了。

言之有理呀,我也觉得蹊跷呀!但是是征集来的题目呀,看得我也云里雾里!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caojie0723           caojie0723

wenwan90           wenwan90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芳季                    hdihht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