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5期-PLC自定义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请举例子实现PLC自定义功能块封装;不同PLC都可以举例;让更多人熟悉自定义封装的好处和使用方法!要有详细的编程和设置过程。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举一个S7200的PLC的例子吧!

实时一串数据的平均值;

下面具体程序:

网友A:
再传一个S7300的吧;、

求平均值 ;

如下图设置:

调用程序:

网友A:
3.再来一个南大傲拓的PLC;

电机的控制;

先是定义:

编写程序:

调用:

网友B:
自定义功能块的目的如下:

1、编写软件没有集成的功能;

2、便于多次调用,便于移植(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使用特殊指令)

下面自定义的是一个双字转换成两个单字的功能块,可能很多品牌都有此功能,但此处只是让大家看看,使用ST语言编写功能块的妙处。

其实这样的功能块非常简单,都无需解释.

网友C:
类似于宏指令,需要的地方多次调用!有时间传图!

网友D:
新接触腾控PLC,下面就用腾控T-910型PLC建立一个温度-量程变换模块。右键点击工程菜单中的逻辑POU,插入一个ST语言功能块温度-量程变换模块input_converter。

接着是点击变量工作单,定义输入输出变量如下:
功能块代码程序如下:
模块生成后,显示为绿色,区别于其他红色模块,可在右边的编辑向导里面找到,编辑主程序时可将此模块拖到主程序区使用。

网友E:
信捷PLC支持自定义功能函数块。该函数块用C语言编写,功能强大,可以实现各种复杂的运算。实现各种算法,给控制带来方便。这里仅以几个数据求和为例,如下图,

网友F:
       下面贴出的程序是用S7-200编写的4路模拟信号的时时采样、显示的程序,4路模拟输入信号皆为:4~20ma,但转换后的显示值不一样:1、真空压力(0~0.1MPa) 2、蒸汽压力(0~1.0MPa) 3、蒸汽温度(0~200 C) 4、电机转速(0~50 转)。其转换公式一样,但前二种为实数运算,后二种为整数运算,为简化程序,自定义二个功能块分别用于实数与整数运算,而每个功能块在程序运行中又都调用二次,分别计算不同的物理量。为此功能块设有二个数字输入与一个计算结果输出三个口,以适用于多次调用去计算不同物理量的值。请见下面编程:
一、主程序:

二、子程序1:SBR_0  (实数运算公式)

三、子程序2:SBR_1 (整数运算公式)

网友G(2011-12-31):
写这些没有用呀,要和实际结合才有用呀。

网友H:
新手飘过,只能表示支持一下这个活动。

网友A: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大家都是在这里面学习,什么叫有用呢?

网友I:
8楼的程序很漂亮~~~

网友D:
8楼的程序真的很棒!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新手飘过,只能表示支持一下这个活动。

我也是,哈哈

网友K:
新手飘过,只能表示支持一下这个活动

网友L:
新手进来瞄瞄。。。。。。。。。。。。。

网友M:
模拟量的怎么处理啊。

网友N:
呵呵,学习了!自定义的封装可以减少编程序的工作量,是个很好用的功能。

不知道高手有没有人考虑过用高级语言对象的概念来编程序呢?最近看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