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6期-PLC采集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一个信号1ms脉冲,要输入PLC(当然包括国产PLC),PLC能否采集到这个信号?假如采集不到,能否想出办法采集到?请列举事例说明! 希望在解答时详细说明各位所使用的PLC类别的扫描周期,并给出相关的例子程序!

要有详细的编程过程。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希望各位回答者,能先介绍各自使用的PLC的扫描周期,然后再就该问题做相关的解答!

网友A:
以下是FX2N的输入扫描周期:10ms

再让其做为调整计数时;

可以达到50us;

网友A:
1.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或者脉冲捕捉的方式都可以;

2.可以通过调整计数的方式;来判断信号是否已经到过;

南大傲拓的PLC;

哪下图参数;

网友B:
        如只有一个输入信号的脉宽为1ms,可用脉冲扑捉方式,以S7-200为例,S7-200 CPU为本机每个数字输入都提供脉冲扑捉功能,该功能容许PLC扑捉到脉宽很窄的高或低电平脉冲,使之能保持到下一个扫描才结束。在使用扑捉功能时,必须保证报输入滤波器的时间调整到不会滤掉脉冲,这样信号通过滤波器,脉冲扑捉功能才能有效。如果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一路输入脉冲出现几个脉宽为1ms的输入信号,则只有第一个脉冲可以读到,其余的将丢失,要解决多个脉冲都可以读到,应采用I/O中断处理。
        按着脉冲扑捉法的思路,用输入信号的前沿(正跳或负跳)使某一位变量(如M6.0)置1,再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使其复位,也可读到该输入信号。不过得用M6.0代替该窄脉冲去执行它的控制要求,而该脉冲信号本身不能被扑捉。见下面3组梯形图:
一、输入信号I0.0采用脉冲扑捉,用它触发R-S触发器(M4.0),来验证该I0.0信号是否倍扑捉:如PLC能读到I0.0 ,则使M4.0状态翻转。
脉冲扑捉设置:

编程:

二、用I/O中断处理多个脉冲的读入:如出现3个脉冲,中断程序会依次将这3个脉冲分别触发M3.0、M3.1、M3.2置1,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再将它们复位。其M3.0、M3.1、M3.2就代表这连续出现的3个输入脉冲。

INT_1 中断子程序:

三:用编程读取窄脉冲:在I0.2出现的扫描周期,用其的前沿使M6.0 置 1,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将M6.0复位,PLC可以读到M6.0,用M6.0代替I0.2且执行I0.2的命令。

网友C:
想要采集一个脉宽为1ms的输入信号是,可采用脉冲捕捉或者是外部中断设定,贴一个LS K120标准型的实例

脉冲捕捉最小脉宽为10us,外部中断也是10us,只是部分IO点具有这个功能而已。

上图:

网友D:
信捷XC系列PLC具有和扫描周期无关的高速计数功能,最高测量频率达到80KHZ.即可以捕捉12.5微妙的脉冲。

网友E:
看到这个题目,很想验证一下松下的PLC有多快,松下一直以自己的PLC运算速度快为傲,选择松下FP0R-C14T,ST指令,80nS/步,PLC扫描周期如下: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普通端子输入扫描反应时间低于20uS,
输入电路图
高速计数功能,更是把端子读取时间降到脉宽10uS
输入滤波时间可设置如下,比楼主要求的1ms要宽,完全可以捕捉的到,呵呵,
如果,偏离点题目,信号0.05ms,也可以把滤波设置为0,用中断去捕捉
这样只需要考虑PLC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就可以了,如果输入的脉冲宽度,比这个时间还小,如松下的80nS,那就没有办法
了。

网友F(2012-01-09):
脉冲计数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象单片机里计数器一样,不用程序去管理,纯粹硬件就实现了,PLC高速输入好象是通过绕过滤波环节来实现的。PLC主循环扫描周期都至少需要好几个毫秒,中断也是老半天才响应,脉冲捕捉进来了有时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脉冲计数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象单片机里计数器一样,不用程序去管理,纯粹硬件就实现了,PLC高速输入好象是通过绕过滤波环节来实现的。PLC主循环扫描周期都至少需要好几个毫秒,中断也是老半天才响应,脉冲捕捉进来了有时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请问用PLC就没有捕捉超高速脉冲的方法?

网友H:
工控PLC擂台第66期-PLC采集脉冲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脉冲计数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象单片机里计数器一样,不用程序去管理,纯粹硬件就实现了,PLC高速输入好象是通过绕过滤波环节来实现的。PLC主循环扫描周期都至少需要好几个毫秒,中断也是老半天才响应,脉冲捕捉进来了有时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请问用PLC就没有捕捉超高速脉冲的方法?

一般就捕捉一两百KHz的脉冲吧

网友I:
用带有高速输入的PLC可以采集···或者用带有差相输入段子的永宏PLC

网友J:
周末回去答题!…………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PLC硬件上的快速输入功能,目前欧姆龙的主流PLC都支持这个功能,

理论根据:

CP1H CPU 单元操作手册对于快速响应的描述中有下图:

下面我用实例说明一下配置过程:

我们采用欧姆龙的CP1H系列高性能小型机,先新建一个程序:

在软件的左侧找到设置选项,双击:

双击以后出现以下的视图

IN0选择到快速。

保存后重启PLC

这时候将1ms的输入连接到0ch00点,即0.00地址。

此时直接用LD指令就可以读到1ms的脉冲信号。

网友L:
进来学习来了,

网友M:
自控技术QQ群187703118,有兴趣交流的加啊!希望能在群里相互沟通技术和业务互通!

网友N:
学习的过程,增长见识的过程

网友O:
向各位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L:
高手众多啊 !!!!!!!!!!!!!

楼主(2012-02-21):
一等奖1名,3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开山大哥                     lianhope

陌上尘                         zichen8716

三等奖1名,100积分获得者:
建议删除该帖        建议删除该帖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打击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

网友P:
ksk呵呵,不错啊,进来看看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