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7期-PLC实际运用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1-11-17):
        PLC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经常使用接近传感器输入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的领域要检测的物体振动较大,这就使得接近传感器出现开关量出现频繁开合,从而给PLC提供了好多上升沿下降沿的误信号。而PLC输入滤波有限,比如西门西S7-200最多12.8ms,经常无法满足要求。大家说说遇到这类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如果真的出现如版主所说的情况,我只能怀疑设计安装存在缺陷,虽然平时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都不是很严重,一般调整一下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B:
一般在实际情况中;都是通过定时器来做的;

通过检测输入传感器保持多久才认为是有效信号;能有效的避开干扰问题;

下面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如下图所示:

网友C:
最好还是要在传感器的安装上来解决问题,在程序上是比较麻烦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来源。

网友D:
通常用延时接通来实现

网友E:
       我在实际调试中常碰到这样的问题,通常都是采用定时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二种情况,一种要选用通电延时型定时器,另一种要用断电延时型定时器:下面就讲一讲有关这二种情况实例及如何解决的:
        1、用通电延时型定时器解决的例子:在钢厂的一些生产线上,当料台前端有钢管,拨料装置就将其拨到辊道上,一般用接近开关放置在料台前端下方,上方有料时,接近开关吸合,使拨料装置动作,将钢管从料台拨到辊道上。在编程时,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接近开关的常开触点直接驱动拨料装置,要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当钢管从送料处,滚到料台前端时,其冲量很大,碰到挡板时,它不会立即停下,而是前后摆动几次方能停下来,而且会出现斜放状态,如直接用接近开关触点去触发拨料装置,就会出现空拨或把钢管拨翻的事故,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接近开关,放在料台前端两侧,用这两个开关的常开触点串联去接通定时为30秒的通电延时定时器,再用该定时器的 常开触点去触发拨料装置,即可解决这个问题:1、两个开关必须都闭合,方可确认钢管不是斜放位置,2、如钢管前后摆动,接近开关的常开触点也会随之通断通断的变化,这使得定时器,也随之不断的刷新定时时间,重新从0开始计时,,直到钢管稳定时,定时器才可从0开始计时,计时30秒,定时器动作,触发拨料装置使其动作。
        2、用断电延时型定时器解决的例子:一在线探伤生产线,在辊道上安放一接近开关,当钢管通过它时,其触点闭合,开始探伤与测长,钢管离开光电开关后,立即将测长值和探伤数据上传给计算机进行处理。由于钢管是旋转前进,如钢管不直,会摆动前进,往往会使接近开关触点瞬间闪动,使至PLC误判,以为探伤结束给上位机上传错误数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用断电延时定时器:将定时器的时间设定为大于开关瞬间闪动的时间,利用断电延时定时器在断电后需延时一段时间方可断电的特性,就可解决光电开关瞬间闪动的问题:断电定时器的前沿开始探伤与测长,其后沿发出探伤结束命令及上传数据。

        上述这二种情况 用语言以能说明清楚,故不再出梯形图。

网友F:
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PLC的输入点)并联电容,容量在0.47-4.7μF,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容的大小。

网友G:
接入电容的话会产生一个较宽的脉冲信号,在工作频率较快的时候往往会造出传感器灵敏度太低的问题。我觉得只要使PLC内部时间继电器就能较好的解决此类问题。如0.01S的频率还是不行的话,可以使用1ms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H:
一般都是通过延时来判断这个信号是不是有效信号;

做一个可以设定的门槛时间;来方便后来调试;滤去没有用的信号就可以了啊!

网友I:
  这个题目所谈到的问题之解决办法已经见得很多了!但是,多数是不简洁的。我要解答这个题目,我就给大家一个大家都还没见过的非常简洁而且巧妙的程序(片断):

  这个片断的功能涵盖了两个情况:1、输入信号ON达到设定(时间)宽度才允许产生有效的“上升沿”;2、输入信号OFF达到设定(时间)宽度才允许产生有效的“下降沿”。(实验平台为:FX1S系列PLC)

  这两个时限有效的滤除了触点跳动的无效信号和其它噪声信号,而且该片断仅仅只用一个定时器“线圈”!时限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来设定。例程中设定为800毫秒是为了让网友们在实践检验时便于感受这个“延时”的效果。其中操作目标“Y1”也是为了便于网友们观察而选用的。在实际运用中可以选用一个“中间继电器M”,取该M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即可。

网友I:
  这个片断是以输入信号“跳动边沿”的“或非门”输出作为1ms定时器的<驱动条件>。

 请网友们注意:当输入信号有“跳变”的时候,定时器的当前值就归零,只有当输入信号(OFF / ON)可靠进入稳定阶段(达到延时设定值)之后,才会给M0的“置位”或“复位”提供条件。

网友I:
   其中M0的时序波形就是输入信号经过滤除无效上升沿和无效下降沿之后的有效波形,我们取M0时序波形的“前沿”及“后沿”就是信号的“有效上升沿”和“有效下降沿”!

网友I:
  6 楼< 血狼w >网友的片断很简洁!很好!只是如果实际情况需要的滤波时间是几十毫秒或百把毫秒时,T1 、T2 的时间单位就太粗糙了点。

网友I:
  №10楼及№11楼采用1 毫秒定时来做“滤波时间”有比较高的精准度!因为1 毫秒定时器对时钟脉冲的计数是独立于用户程序之外的,不受用户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所以用它做几十毫秒的“滤波时间”都还能保证很精准!

网友H:
加入延时程序是通常的做法;也是很有校的方法的噢。!!!

网友J:
具体场合具体分析吧 。 从例子 本人可以总结几个情况。

1 .接近开关的第一个上升沿才有用后面一些可能是震动引起的干扰,比如要计数的时候,传送带传送速度远低于接近开关的反应速度,这时候就用一个定时器(时间根据现场实际速度调整)判断 再定时范围内只记一次。

2 接近开关由于震动产生勿报,根据实际情况配合一个定时器来进行调整,比如当接近开关的 "1"信号达到定时要求时间时才判断有效。

网友K:
楼主说的问题,我在做一个生产线计数装置时碰到过,老是计数不准,PLC的滤波时间设置有限,就在程序里加了段输入滤波处理,解决了问题,滤波时间可以根据实际工况自己设定。

输入信号如下情况需要滤波:

对不稳定的干扰,需要用计时器进行滤波,选择松下PLC  FPX-C14T,程序如下:

网友L:
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PLC的输入点)并联电容,容量在0.47-4.7μF,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容的大小, 可以解决干扰问题,实际工程中,我应用过,后来感觉在软件中设置滤波效果也很好。

以国产信捷PLC XC3 为例,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滤波问题,最方便的是在软件中直接设置滤波时间,如下图1

也可以用1ms定时器滤波。

网友M:
一个点的话。无疑最简单的程序已经出来了。基本都是用计时器来过滤。或许是取第一个上升缘过滤后面的上升缘,或许是取第一次电平时间。

我用200来一个单点的子程序。可供多次调用。 程序中的时基我用了定时中断。或者可以改用计时器也行。

主程序网络1。建立一个100毫秒的定时中断。中断程序将一个标志取反。
主程序网络2。使得刚才那个标志在主程序中有一个边缘产生。这个边缘在所有子程序中作为计时的时基。
网络3网络4。哪个点要过滤就调用一次子程序。必须0.0调用。分配一个滤波常数一个处理中间量一个输出。
子程序。输入和输出不同的时候计时。相同的话就清除中间量。计时到的话输入是什么就传给输出。

网友N:
牛,这个方法不错,学习 了

网友O: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计时器滤波的方式过滤掉 对与LZ说的这种情况  以前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后来我发现在运动的过程中 误信号不多 就是到要接近物体的时候会一合一闭的(物体振动) 我基本上的做法是只要收到一个接近开关信号 然后用这个信号去置位M0 然后把M0直接当做有效信号处理

网友E:
有的领域要检测的物体振动较大,这就使得接近传感器出现开关量出现频繁开合,从而给PLC提供了好多上升沿下降沿的误信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想了好久,最后还是这样认为:不需编程,用个断电延时定时器就可以了,定时时间要大于二次振动的间隔时间,这样就可滤掉多次振动产生的前后沿,取定时器的前沿就是传感器闭合的前沿,但取其后沿要比传感器由闭合到断开的真正时间滞后了一个定时时间(几百毫秒)。这种滞后无法消除,因为时间无法先前截取。再说采用任意滤波手段都要使信号产生后移的。

网友P:
这贴还没结呢?。。。。。。

网友I(2011-12-20):
  真的第24个回帖是网友<血狼W>提交的!但是,这网友<血狼W>提交的真的“第24个回帖”怎么被克扣了呢?!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非要复杂化。有的传感器买来时就给你带来一个小电解电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般情况不用,用在输入信号快速跳变时。

网友B:
又好久没有光顾工控网了,一些人可能知道!近来比较忙;

等回南京了;可以好好上网和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Q:
方法诸多,我就不雷同了···学习了

网友R:
我感觉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传感器的信号来看,如果接近传感器不能持续地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获得一个稳定的信号,那么我觉得这个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需要调整。如果物体在传感器测量面的水平面振动比较大的话就在物体的位移的两侧都放置接近传感器,并将这两个信号并联起来。如果物体在传感器测量面的垂直面振动较大的话,更换一个检测距离更远的传感器比较合适。若以前选择的接近传感器是屏蔽式的,可以更换一个非屏蔽式的传感器更为合适。

从PLC的输入角度来看,可以在PLC的输入端增加滤波器剔除这些信号。或者在程序中增加一个微分滤波器来减少干扰。抑或是采用定时器信号来判断稳定的输入。做法很多,楼上也有不少人举出例子了,我就不拾大家的牙慧了。

网友S:
在这类输入、输出端并联旁路电阻.以减小PLC输入电流和外部负载上的电流。另一种方法是在PLC输入端加RC滤波环节.利用RC的延迟作用来抑制窜入脉;中所引起的干扰。在晶闸管输出的负载两端并联RC浪涌电流抑制器.减小漏电流的干扰。PLC输入、输出端接有感性元件时.对于直流电路应在它们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对于交流电路,应并联阻容电路以抑制电路断开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及电弧对PLC的影响。还有一种方法是另选其他方式的输入回路来取代易产生漏电流的输入回路。

网友T(2012-03-02):
引用 网友P:
.............................................

楼主: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芳季                   hdihht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wanggq                      wanggq
开山大哥                     lianhope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KINGCO                      haiming3017
chenhuiyang1022        chenhuiyang1022

三等奖7名,100积分获得者:
血狼w                    血狼w
wyb2866255          wyb2866255
bhdxzgp                 bhdxzgp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gsj791898717         gsj791898717
李纯绪                    lcx_jia
zhxl198808              zhxl198808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

网友I:
  本期擂台结帖已经20天了,这6名获得MP奖励的网友中有谁真正在自己账上见到这一期奖励的MP?!

网友I:
截止今日,楼主给我的10MP还没到我的账上呢!

网友I(2012-04-17):
  感谢<玻璃的心>的帮助,今天终于看到本期(67期)的奖励MP到账了!

网友U(2015-04-07):
PLC输入电流和外部负载上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