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WINCC开关量、模拟量地址咋定义啊?

楼主(2011-11-17):
如题,刚接手西门子系列,准备建立上下位点表,对西门子格式还不太熟悉,还望好心人指点~~~~

网友A:
s7300模拟量地址输入PIW,输出PQW,开关量输入I,输出Q,中间变量地址M,具体地址要对照相应的硬件配置地址:例如以下第一个模拟量模块AI8X12Bit,第一个通道地址为:PIW 256,第二个通道地址:PIW258,8个通道以此类推,下一个DI16XDC24V开关量输入模块,第一个通道地址:I 4.0,第二个通道地址 I 4.1,以此类推共16个通道,输出模块地址和输入模块类似前缀字母换成Q就好了,WINCC和S7-300类似。具体可再查看西门子入门手册,希望能给你些帮助。

网友B:
那地址  也可以自己改的   但是建议用默认值

楼主:
对:lihaopeng关于s7300模拟量地址输入PIW,输出PQW,开关量输入I,输出Q,中间变量地址M,具体地址要对照相应的硬件配置地址:例如以下第一个模拟量模块AI8X12Bit,第一个通道地址为:PIW 256,第二个通道地址:PIW258,8个通道以此类推,下一个DI16XDC24V开关量输入模块,第一个通道地址:I 4.0,第二个通道地址 I 4.1,以此类推共16个通道,输出模块地址和输入模块类似前缀字母换成Q就好了,WINCC和S7-300类似。具体可再查看西门子入门手册,希望能给你些帮助。 内容的回复: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