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人机怎样做可以在报警时自动弹出报警的画面,请教了!

楼主(2011-11-17):
      我想做一个自动弹出报警画面的,我用的是MT4310C,要怎样才能做到呀,能具体点吗?还有,就是我想让程序到一定的时候就冻结,就是说我怎样才可以把时间的地址读到PLC里面去,可以用来写PLC指令,各位大哥帮帮忙忙啊!

网友A:
像三菱的人机,可以自定义M值,然后在Plc赋值!

网友B:
通过脚本;

或者通过界面受控方式;让其连接PLC内部的中继就可以了啊!

网友C:
使用PLC控制功能

网友D(2012-02-21):
顶一下,好使吗,试试看

楼主(2012-11-21):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帖,已经OK啦,多谢各位!

网友E(2013-01-08):
顶一下,正在用步科的屏,试一下。受用了

网友F(2013-04-25):
步科的屏确实挺好用,我一直在用,希望大家交流。我的QQ254489112

网友G(2016-06-14):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直接窗口。可以加我QQ,发给你程序。

网友H:
用PLC控制来做,报警发生时给一个数值,数值对应报警的窗口号!

网友H(2017-07-18):
报警弹出可以在事件信息登录里面右边有个弹出窗口,或者用公共窗口做,另外的触摸屏的时间写到PLC中的话,有很多种方案,

网友I(2018-01-22):
顶一下,试试看

网友J(2018-06-25):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K(2019-05-11):
我想做一个M1为接通时,自动跳转到触屏的第10个画面,触屏用什么方法写,能否实现

网友L:
用PLC的内部继电器来控制,mov进行传送,送窗口号给屏,,进行弹窗

vx 17630704325

网友M(2020-08-27):
先把事件信息登录,然后选择条件,执行你想要的功能,可以弹出窗口,切换窗口,蜂鸣器,执行宏代码,播放声音等操作。基本上正常点的事情都能做了

网友N(2021-07-20):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www.chinaonu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