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B和三菱PLC通信的源码!

楼主(2011-11-17):
求PB和三菱PLC通信的源码!要求可以读PLC的输入、读PLC的输出、写PLC的输出!

网友A:
是PB还是VB啊!

感觉是VB吧!

网友B:
PB和VB都可以啊!就看你走的是什么协议了啊?是无协议?还是编程口协议?还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不过一般好像用的VB多一些吧!!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
哇!没看到哦!悬赏100分呢啊!!

楼主:
PB和VB都行,本意是要VB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B和VB都行,本意是要VB的!!!

找我啊!我可以做啊!

网友C:
我做了一个VC与PLC通讯的

用VB照着改过去就有了

网友D(2012-01-19):
应该是VB和三菱PLC通信吧。

网友E(2012-12-10):
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