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小弟菜鸟

楼主(2011-11-17):
  单位有一台,400KW,6KV的电机!最高运行到47.5HZ!

    电流有53个安陪左右!额定电流为48请问这样正常吗?

楼主:
  用的是变频启动

网友A:
电机上不是有额定电流吗?自己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B:
??

比额定电流高

网友C:
额定电流为48,实际电流有53个安陪左右?

超负荷运行了

网友D:
超负荷运行了呀!额定电流为是在标准测试下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E:
用钳流表测变频器实际输入电流,不要看变频器显示电流。

网友F:
过载了。

看电机是否有堵转现象。

网友G:
是不是也跟不是专用变频电机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载了。

看电机是否有堵转现象。

电机带动一风机!

  风门我只开到百分之八十

网友H:
先确定电流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网友I(2018-01-22):
超了   只要温度控制一下  应该没事!~

网友J:
变频器本身带过载保护,可以设定范围,你先看看设置的多少,真过载了就报警了,你的电流是变频器看的还是自己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