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接线问题

楼主(2011-11-17):
在连接plc输入点时,是否直接将com与x点短接时输入即为有效

还是说需要在这两点间串联进一点电源,输入点才有效。

三菱FX的plc是否跟西门子的有所区别?

网友A:
1、三菱一般是直接将com与x点短接时输入即为有效,但早期的FX0N却和西门子部分相同。

2、西门子在这两点间串联进一点电源,输入点才有效。

3、多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楼主确是如老菜鸟所说,多看看使用手册,手册上对于接线都介绍得比较详细,万不可不看资料就直接上电接线的,也不知道楼主使用的那种具体型号,截几个图给你看看。

从上面2图可以看出,三菱的24V电源内置;而西门子的需要外接电源,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C:
      我也在学习这个呢,三菱 FX0 系列的输出接线 COM 并接到所有端口,后再将输出点 Y*与 +24V接到继电器接在一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三菱一般是直接将com与x点短接时输入即为有效,但早期的FX0N却和西门子部分相同。

2、西门子在这两点间串联进一点电源,输入点才有效。

3、多去看看说明书。

近来接触腾控PLC,也沿袭了西门子的风格。输入点与输出点必须接入一电源,才有效,才能调试。

楼主:
对:老菜鸟关于1、三菱一般是直接将com与x点短接时输入即为有效,但早期的FX0N却和西门子部分相同。2、西门子在这两点间串联进一点电源,输入点才有效。3、多去看看说明书。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大部分PLC输入需要外接电源的,这样可以正负极输入,以便适应不同输入信号。

网友F:
具体要看各自的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