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动化考研的15个关键问题

楼主(2011-11-17):
                                                            电气自动化考研的15个关键问题

   1、 考研到底难不难?
   关于考研的难度,有的人把它夸大了,结果吓走了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的同学。而有的同学低估了考研的难度,过于轻敌,结果原本能考上的也考得一塌糊涂。确实,对于考研的难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夸大和轻视其难度都是不合适的,在许多时候甚至是有害的。
   对于浙大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讲,我觉得考研的难度其实并不算高,因为大家可以想想,考研的国家分数线要满足那么多不同档次的学校的招生情况,显然不可能定得太高,题目的难度也是适度而且相对稳定的,很早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浙大期末考试时要求就较高,只要同学认真复习,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考研复习的许多工作量,并不是完全为了达到某个分数线而做的努力,而是在想尽办法减少自己落榜的风险。也许你学的很多东西未必会考到,可是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都可以减少你考不上研究生的风险。    问题在于,许多人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从尽量减少出现意外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安排复习,特别是专业课的复习,结果经常失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考研挺难的。
   当然,过分认为考研很容易的想法更是极其错误的。考研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工作量,如果没有完成一系列必须的工作,试图靠侥幸考上研究生,机会是很小的。只有在你花了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精力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考研其实并不难。

   2、平时成绩好才有希望考取研究生?
   由于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是考5门课,与复习的认真程度、复习的时间长短以及方法正确与否有关,与平时的学习成绩关系不大。我就认识一个浙大的毕业生标兵(全校一年才有30个),因为太自信了,以为自己平时成绩好,没有认真复习,结果没有考上研究生,而且考得很差(不过后来去了美国一个前20的学校读书去了)。而我听系里的老师说以前有好几个同学因为没有学位,不好找工作,没有其他退路,只有考研,反而都考得很好。所以考不考得上的关键还是复习得如何,不要因为平时成绩不好就不敢考研。
  你平时不可能像考研那么认真学习的,所以平时的成绩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因为你可能不太喜欢学,所以无所用心,因此,平时的成绩常常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水平和潜能,是不作数的。

   3、何时开始准备考研比较好?
   虽然我认为早点确定要什么学校和考什么专业比较好,但是像有些大学的同学从入大学起就开始准备,或从大二就开始准备,也未免过头了一点。这样一来,整个大学生活完全围着考研转,在以后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来,难免觉得自己为了考研,放弃了太多的东西,别人有美好的大学生活,而自己的大学生活却黯淡无光。
   因此,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决定考研,那么在大三前你只要看到考研将来要考到的课,就非常认真的学好,学到和考研差不多的水平(比如说在上课时、特别是期末考试前就抱着考研的数学复习指导书来看),就是在为将来顺利考上研究生做准备了。在大三前,把所有的数学课都尽量学好,尽早把英语提高到六级水平或六级优秀的水平,就是为考研做了很好的准备。
   如果考本专业,那么我觉得大三下开始看数学以及一些专业课就可以了。如果是跨专业,则最好是大三上就开始学一些该专业的课程或直接读该专业的考研指定参考书,然后在大三下开始看与指定参考书的书名相同,但作者不一样、内容也有些差异的教材,这样可以增加对指定教材的理解,也可以降低考试时出现没见过的内容的危险。最近,可能由于考研竞争激烈,我已经听到过很多学校的专业课大面积超出指定教材,有时甚至超过一半的考试内容都在指定的参考书上找不到(主要是经济类和纯文科的专业),所以早点读些其他教材非常重要,如果指定的教材明显不够权威、内容太浅或内容不够全面,更应该仔细研读与该书同名的权威教材。

   4、正式开始准备考研前该做些什么?
   首先应该尽量向刚考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一些老生请教,无论他们考上与否,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你吸取,可以尽量减少大的、方向性的错误,同时,还可以请他们给你开列参考书单,免去你盲目找书的麻烦。参考书的好坏极其重要,否则不仅浪费时间,累死累活也未必有效果。
   尽管你可能早就了解了你要报考的学校往年的招生情况,并买到了以前的指定参考书,还是要关注新的招生简章的指定参考书有无变化,应该在开始埋头复习前,浏览该校的主页,看新的招生简章,确认指定参考书有无变化。
   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查找各高校主主页的同学,可以到中国教育科研网找,这里非常全.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和你想读的那个学校那个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联系上,通过电话,email或是在暑假直接去一趟,向他们请教一些考试的经验,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你大致可以避免方向性的大错!

   5、考研与找工作、上课、期末考试的冲突
   既然选择了考研,那么就意味着在考研结束前,你没有多少时间去找工作,也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找工作,否则到头来落个两头空。以我的经验看,浙大每年一次的秋季大型校内招聘会,对考研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时许多人都感到考研颇为辛苦,日子比较枯燥,对考研能否考上开始有些动摇,对自己的决定正确与否开始犹豫不决。此时,一旦在招聘会上找到一个还可以的工作,或是看到同学找到了还可以的工作,就心思动摇,也开始想找工作、无心学习或干脆宣布不考研了的人,相当的多。他们前功尽弃,到头来实际上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至少与考上研究生后能找到的工作和发展机遇来说,没几个人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还是早早地放弃了,真是可惜。许多类似这种情形的人后来都有些后悔,因为工作了之后再要考研,决没有一些在校生想象的那么容易,要付出远比应届时更多数倍的努力(如那些在职考研者,在工作之余还要天天学习到深夜,仍然时间不够用)以及承担更大的压力(如辞职考研,家人和朋友的期待很高,不太希望你失败,因为失败的后面还有个人生活以及家里人的经济负担)。
   所以我再次强调,既然要考研,就不要在考研结束前花太多的心思找工作,但是校内那次招聘会我认为还是可以去一下,但是如果从此就开始纠缠于找工作的事情,那就犯不着。如果在考试结束后你发现自己真的考得很糟糕,那么你也完全可以在考研结束后的寒假和第二学期找(在春节后各地有很多招聘会,不要错过)。如果你早早地想着如果考不上就去工作,早早地老想着为自己的失败留好退路,你通常是考不上的。
   考研复习紧张,所以复习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时间似乎不够,想逃课复习的人也不在少数吧?说老实话,我考研那个学期逃了1/3左右的课,因为我觉得时间实在不够,而老师上的那些专业课的东西也比较简单,但是任课老师看到学生逃课肯定不高兴,所以要和任课老师搞好关系,多跟老师谈自己的客观情况。但是,总的说来,如果准备得早,也未必就需要逃课才能考上研究生。
   那时候我一门心思考研,我觉得成功换到新的专业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所以虽然无法缓考(在我看来,即使其他学期不允许缓考,从广大学生的前途着想的话,浙大也应该允许大四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可以缓考),我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复习自己的专业课,当时我想,即使要重修两三门课,只要我考上了研究生,那么重修也无所谓。后来我用在期末考试复习的时间确实不多,不过老师的复习课和答疑我都去了。在大三大四时的复习课和答疑通常都很重要,老师会有指导性的、方向性的话语,可以减少复习的盲目性,其他就是把老师以前布置过的作业都重新做了一遍,大体不会出问题的。后来我的成绩都很高,算是运气不错。

   6、复习的安排
   首先要了解你考的数学的具体要求,数学分数学1~数学4,要求的内容和难度都递减。总的说来,数学包括高等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但是不同的专业要求很不一样,请一定要在复习数学教材前先了解考研的数学包含的内容,不要浪费时间看那些考研根本不要求的内容。
英语是文理都相同,但是政治是分文理的,虽然文理科的政治大部分内容都相同,文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内容,要注意。
   以上三门公共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考的。数学只是理工农医类和经济管理类这两大类的专业才要考,其他专业都不要考。如果你要考三门公共课,则只有两门专业课,除了北大的考研要求的课程内容特别多之外,其他学校的专业课内容都不多,指定参考书5本上下浮动。如果你只要考两门公共课(英语和政治),则你有三门专业课,则指定参考书在5~10本左右(各校不同,请参阅各校的报考指南)。
   要了解各校的专业课考试的特点,各校的专业课出题思路经常差别很大。有的学校专业课绝对按照指定参考书出,而且很容易买到专业课的试卷,可以供你复习参考。有些学校的专业课没有指定参考书,或经常超出指定参考书的范围,喜欢出一些与近期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或学术界最近讨论的热点话题有关的题目(比如法律,通常都要阅读近几年的法学期刊,你所考单位的法学教授们最近发表的大作以及其他重要的文章经常是要看的),所以如果以前考过论文方面的内容,要安排好时间看这些论文。
   前面已经提到过数学应该尽量在大三下看完,我认为最好是在大三下的暑假前看完一遍数学并做完配套辅导书的习题,然后有经济条件的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暑期的公共课和专业课的辅导班(看各人情况自定)。
   当年我也没怎么听说北京上海有什么辅导班,就在11月末参加了浙大研究生院自己办的公共课辅导班,感觉浙大辅导班的数学老师教学水平都很不错,非常有帮助,其他英语和政治感觉提高不大。所以,我看如果要参加英语和政治辅导班,最好还是参加北京或上海水平高一点的班为好。参加辅导班前一定要先复习完一遍,否则基本上白花钱,一点效果也没有。
   政治我感觉从暑假开始看前一年高教司组织编写,余学本等人编的书即可,不用太费力气看,只要先看顺眼即可,不要背,等看熟了从9月份开始背也足够来得及。
   我前面提到考六级就是在为考研做准备,但是我要强调考研的题目比六级难不少,特别是阅读理解要难一些,考试的风格和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不要因为六级好就对考研的英语麻痹大意、不认真复习。不认真复习,即使基础很好也经常会考得很惨!
   英语考研有大纲词汇表,不要干巴巴的拿着只有中文意思没有例句的词汇表猛背,应该找到有例句的书,把那些你不熟悉的单词挑出来,抄到笔记本上来背。不要熟悉和不熟悉的单词都一锅煮,增加自己的记忆负担。记单词的基本方法,还是要抄写和尝试回忆。对此要谈的太多,不多讲。

   7、推荐书目
   以下仅仅是我一直认为不错的一部分考研复习辅导书,也有不少很好的新书我不知道,所以多向刚考过的人了解一下。
   (1)、数学
   第一遍复习时高等数学(微积分)教材用浙大自己的即可,对其他不是用浙大的教材也不是用同济大学编的《高等数学》(上下册,高教版)的同学,则应该用同济大学编的这本高数书(要注意同济大学的这本书是为理工科专业的人写的,许多内容对学经济管理的人是不需要学的,不要什么内容都看),配套辅导书可以用盛祥耀、葛严麟、胡金德。张元德编的《高等数学辅导》(上下册),共31.5元,清华大学出版社。此书对那些高数基础不好的同学特别有用。
   线性代数的教材用浙大的即可,如果觉得不好理解,也可看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一本线性代数(居余马等5人编,15元)据说考研的人一致推荐这本线性代数书。配套辅导用书可用胡金德、王飞燕编的《线性代数辅导》(第二版),15元,清华大学出版社,此书极好!
   清华本科生还发一本高数辅导书,韩云瑞、刘庆华、王燕来、吴洁华编的《微积分学习指导》,18元,应该也很不错,比较薄,很容易看完(我没用过,不过在清华用的很普遍,所以照理该不错)。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经典教材应该是浙大盛骤等人编的那一本(高教版),许多人都用这本教材准备考研。我当初上课和复习都是用的这本,在第一次复习时把书后面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觉得那些题目都还不错。
   在第二遍复习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推荐陈文灯的辅导书及配套习题。
   我看到有一个人推荐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金版”考研系列里的数学(分高数、线性代数和概率论数理统计三本),他说对他帮助非常大。
   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本“清华大学教学参考书及考研辅导班教学用书”,俞正光、王飞燕、叶俊、赵衡秀编《大学数学:概念。方法与技巧》(上册为微积分部分,下册为线性代数与概率论部分),上册29元,下册24元,可分开买。
   (2)、英语
   我以前用的是王长喜的《复习指南》,不过北京考研的人几乎都用朱泰祺的复习书,应该是有其道理。其他就是历年考题分析(95-2002即可)、六级全真题(只做阅读理解即可)、英语写作我推荐考试虫出的《考研万能作文》,18元,很不错。其他就是张锦芯的阅读理解和模拟题。有人推荐毕金献(99年前命题组组长)的阅读理解。石春桢的模拟题除了了改错还可以,其他不值一做,浪费时间,特别是阅读理解。
   (3)政治
   高教司组织余学本等人编的复习书(航空工业出版社)是必备,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纲分析,95年以来历年考题(注意考试内容发生过很大变化)。其他如任汝芬的考前串讲据说不错。别的我不知道了。多请教其他刚考过的为好。
   (4)专业课
   自动化专业课程将各校的历年专业课考试按内容分章节排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该出版社还有历年考研公共课的全真题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复印到所考学校的历年专业课考试试卷,只要指定参考书没有很大变化,复印到的专业课试卷越多越好。

   8、复习时的基本技巧
   (1)、一定要把数学、英语政治的全真题做很多遍,最起码两遍。全真题是宝,模拟题是草,甚至连草都不如,特别是大部分英语模拟题。
   (2)、专业课试卷只要指定参考书没有很大的变化,能复印多少年就复印多少年,即使比较贵也要复印。如果你认真复习的话,考研的风险可能更多来自于专业课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不确定性。得到更多的专业课试卷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3)、如果能复印到你要报考的该校该专业的同学的专业课笔记,请想办法复印,特别是文科性质的专业,考题经常与笔记密切相关,书上只提到一句话,也许笔记里老师论述了一大段,完全可以出个大题,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要以为老师只考那些条条框框很清楚的东西。考那些东西如何区分非本专业的非本校的学生?如何区分学生基础扎实还是不扎实?所以专业课经常会出那种看起来有点偏的、但是的确有理解和发挥余地的题目,或是跨章节的题目,要多总结、多相互联系。要将文科的内容(如政治或其他文科的专业课)总结成一张或几张大表,把所有的核心内容都总结进去,形成条理无比之清楚的一张或几张大纸,所有该书的内容全在其中,你就复习得差不多了。把这几张大纸记下来,考试的大题也不会漏掉任何要点。
   (4)、如果该系有办专业课的考研辅导班,那么必然经常会漏题,即使无法参加也尽量复印到辅导班的课堂笔记(很少好学校会办专业辅导班,因为办专业辅导班对外校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该系在考研的该学期有开要考的那门课,那么经常是开那门课的老师出考研试题(请先向在读研究生们了解情况),该老师授课的课堂笔记颇有价值,该门课的期末考试题也经常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设法打听(不过,不可太在乎这种技巧,全面复习才是最有用的)。
   (5)、英语的阅读理解不要乱做模拟题,毫无用处,首先是要把全真题搞得很熟,仔细分析,找出命题人的出题思路和技巧。可以先找一本分析比较出色的历年考研全真题分析的书来看,但是也要自己多琢磨。如果历年的阅读理解都搞得很明白了,没有题目可做,就做六级全真题里的阅读理解,然后仔细分析。六级阅读理解也做光了,可以再看看毕金献、张锦芯出的模拟题里的阅读理解,不要做石春祯或其他人出的模拟题里的阅读理解以及什么考研阅读100篇、200篇之类的东西,这些阅读理解大都是乱出的,跟全真题思路根本不一样,做再多也用处不大。
   (6)、不要仅仅依据一两年的专业课试卷猜测那些会考不会考,专业课可能经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经常会有一些你考前觉得有点偏甚至很偏的题目,所以要尽量多搜集到很多年的专业课试卷。但是即使这样,也要全面复习,多做题目,特别是理工科专业,专业课不多做题目也是绝对不行的。
   (7)、数学不多做题,那就别考算了,肯定考不上的,不用浪费时间了。
   (8)、如果数学基础不好,请在复习第一遍时读那种用于大一学生入门的单科配套辅导书,而不是专门为考研写的复习书,因为那些书会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解问题,对基础不好的人真正理解有关内容很有帮助。

   9、几个常见的方向性错误
   (1)、只根据前一年或前两年的专业课试卷,胡乱认为一些东西不会考,不全面复习,结果经常是你认为不会考的,它偏出了个超级大题。
   (2)、到开始正式报考的时候才决定考不考研,匆匆忙忙做决定,很少有考上的。
   (3)、自以为基础好的科目不认真复习,以为凭基础好应该能过,经常会考得很烂。
   (4)、考文科类的研究生,却没有多打听清楚该专业的历年考试题的出题范围,比如说有许多文科类的专业课的题目是指定教材里面没有的,而是在最近几年的学术杂志或学术专著才有的,你却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没有读。
   (5)、高数和英语不做题目或很少做题目,英语作文和翻译也很少训练,光看答案,考试时才发现速度不快、时间不够。
   (6)、全真题在考前看都没看过,或是看得很少,整天都在做模拟题,浪费时间。

    10、考研感受、考研的日常生活与自我激励
   以个人经验看,在第一轮复习时会颇觉枯燥,复习的积极性不高,但是第二轮复习,开始全面复习、做题的时候,慢慢会觉得考研的生活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考研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来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你经常能体会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有所收获,彷佛又回到了不思不想、一心只想搞好学习的高中时代。由于在考研期间,我只需要一心一意读书,不用再为其他事情烦恼,我感觉在考研的那段时光里的生活很幸福,在复习过程中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觉得从考研复习中受益多多。
   在一开始复习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前面时间多多,所以不太用心,可是非常多人在快要考试时才发现自己开始复习还是太迟了,早就该开始认真复习的,为此颇感懊悔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我在考研前还一直觉得如果再给我一个月,我才可以做到几乎有绝对的把握能考上,现在回头去看,我也认为我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该多花点时间复习,就不至于到了考前还那么担心了。如果你想报考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学校和专业,那么更应该早点开始认真复习。真希望自己几乎能确保考上研究生,所需的工作量,的确相当的大,比那些想碰碰运气看自己能不能考上研究生所需的工作量要大得多,但是,你付出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的。
   可以说,能不能经受看起来有点枯燥的考研复习生活,正是对考生最大的考验。许多人都在开始时兴致高涨,可是在复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玩心大动,不想静下心来读书了,结果功亏一篑。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三天打鱼,四天晒网”是考研的最大忌讳,也是许多在考前你就可以断定他根本考不上研究生的那类人的基本特征。考研需要韧性和毅力,需要你能在某段时间里不受外界干扰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在考研期间在这些方面得到的锻炼,会让你受益终生。当有一天你考上了研究生,你就会发现考研的过程本身就是很难得的人生体验。考研期间得到的意志力训练,会成为你自信的重要源泉,会有助于你以后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绝对是你一生极其宝贵的财富。
   虽然每年总是有那么多人报考,可是真正完全用心复习,专心致志复习的人数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不要看着报名总数吓人,其实真正有竞争力的考生人数还是有限的。
   在考研复习的之余,也要注意锻炼,晚上或下午可以去*场跑跑,考研不仅要毅力,也要体力的。
   如果读烦了最好休息休息,去外面或西湖边走走。放松了之后再读,不要过分强迫自己读书,效果不好。周六下午或晚上可以休息一下。
   心情要愉快,要每天想象考上了之后如何如何,而不是万一考不上会多么没有面子之类的问题。可以经常设想考完之后如何大爽一把、大睡一把、去哪里大玩一把,以此激励自己。
   失败者老想着失败了会怎么样,整天在担心,结果的确经常失败。成功者经常想着成功了要如何如何,整天在描绘未来的理想蓝图,结果的确经常事随人愿。老是失败的人通常是那些总是在担心失败的人。担心什么就来什么,希望成功就会得到成功,所以内心对自己的鼓励,非常重要,经常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11、参加考试和复试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考试
   考前一天,无论如何应该去看一下考场,特别是考外校的同学,由于是杭州市高招办负责安排考场,这些考场通常都是杭州的各所中学,应该先去看一下大致位置,以免第一次匆匆赶时间,找不到考场,影响第一门的英语考试。
   考试期间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失眠,最好要先和同学协商好考研期间宿舍的作息安排,同时,为了防止失眠,可以买几盒“安神补脑液”备用,一旦发现自己可能会不太容易睡着,就吃几小瓶安神补脑液。
   考前应该准备好钢笔、圆珠笔或签字水笔、铅笔,相同的笔请全部都要多准备几支。以前考研的试卷纸质很差,不能写钢笔,所以请习惯了写钢笔的同学要先练习一下写圆珠笔,并事先买好考研时要用的笔,先用顺手,不要到了考试前才开始用圆珠笔,可能会在第一天下午考政治时因为写字太慢也时间来不及。如果观察到纸质不好,请不要用钢笔答题,会影响卷面印象,严重失分。请带够圆珠笔或签字笔!
   除非你根本没有认真复习,否则在考试过程中即使觉得英语、政治数学中的一些科目没有考好,也千万不要中途退出考试,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反正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也不差那两天嘛。坚持到底,最终还是考不上,那也可以问心无愧。一些课程你以为自己考得很差,其实从最终结果来看可能还是能上上线的,所以不可轻易放弃!    每年的考研都有大量的考生只参加前面一门或两门的考试,中途就不考了,所以你会看到每个考场的人都原来越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管别人如何,你要坚持到最后。
   绝大部分都觉得3小时的考试时间非常紧张,请在考试前一个月或两周内开始训练做题速度!请先安排好各部分各花多少时间,控制做题速度。
   (2)、复试
   如果你估计自己能够上线,或是已经顺利拿到了复试通知,那么你应该打听是否是等额复试还是差额复试,如果是等额复试,其实基本上就录取了,如果是差额复习,还要用心准备一下。
   即使是等额复试,也要注意在面试时要尊敬老师,不要表现狂妄,令面试的老师反感,但也要表现出自信,要注意面带笑容。也有听说在等额复试时有的考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特别狂妄,觉得专业课太简单了,得意洋洋,而被刷掉,颇为可惜。
   如果是差额复试,更要小心,不要以为自己总分高,就高枕无忧了。虽然总的来说名次靠前的考生在面试时一般都不太会刷掉,如果你仅仅处于中流,即使不是最末,也要多花心思准备。特别是要注意很好地回答问题。
   主要的问题通常是先自我介绍,其次问为什么要考我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在面试前要先想清楚。其他就是问几个跟专业稍微有关的问题,一般都不太难(不同学校情况难度不一样)。
   应该对该系该专业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在回答为什么考该校该专业时可以讲因为它多么有名,多么有实力,自己多么有兴趣的角度来介绍,当然也不用太夸张,客观介绍即可。
   如果担心自己会被刷掉,尽量在面试前给系主任盒负责研究生招生的副系主任写信,介绍自己的情况,表明自己的兴趣和对该系的向往等等,要用心撰写,会有所帮助。
   应该提前1~2天到该校,然后找在读研究生了解往年面试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面试最好提前30分钟到1小时到该系,这样你也许有机会帮他们做点杂务,或者跟副主任等聊聊天,让他们先就了解你,会大大降低面试时被刷掉的风险。

 12、考研应该是一进大学就该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浙大学生通常在刚入学时,就经常听到老师和学长们提到竺可桢校长的两个问题,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要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说实话,当年我听到的回答大多空泛而不确定。如果今天要我来讲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在浙大本科期间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至于将来,每个浙大学生在毕业时的选择其实都是很有限的,要么考研,要么出国,要么直接参加工作,所以,最好早一点确定自己的目标,早一点开始努力,因为要出国、考研或直接去工作,在学校时要培养的能力和素质还是有差异的!
   在我看来,不管你应届时考不考研,你都应该先对考研这个问题有较多的了解,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应该一进大学就考虑将来是否要考研,如果要考研,想考哪个学校以及什么专业(特别是专业!)的研究生!请早一点决定,不要匆忙上阵,没有几个匆忙考研的人能考上的。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请未雨绸缪,想想你的未来!
   那么,读研究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读研究生有意思吗?
   由于本科特别是浙大的理工科,通常都课程繁重,经常要做作业,写实验报告什么的,期末的考试压力也比较大,令部分同学觉得有些疲惫,很希望早点结束大学生活,不太想在大学里呆下去了。但是,如果你读过研究生,你就会发现,研究生的生活和本科时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自由宽松得多,你可以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看自己想看的书,考试通常也不难通过,主要是写几篇论文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那么,有机会读研究生还是很不错的,你可以在研究生阶段看很多你本科期间一直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一大堆书,也经常可以有空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再也不用担心逃课听讲座时老师会点名,因为研究生的课很少,大部分第一年就上完全部课程了。
   除了可以自由自在的读一些自己想读的一些书,我觉得读研究生的好处是你还有2~3年的时间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做适当的准备,特别是,你可以通过换专业考研,学习自己希望进入的理想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在毕业后转到该行业去。
   此外,应该指出,考研是一个很重要、很值钱的选择权。如果一个人对前途毫无把握,好像未来毫无自己可以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的接受命运的安排,是非常痛苦的。千万不要等到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想自己的出路!
   考研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权,你常常可以通过考研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当你对工作不满的时候,想改变职业的时候,你能够通过考研更换一个全新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是令人羡慕的。因此,我觉得无论你暂时想不想考研究生,请一定要多花时间把数学和英语的基础打好。不要觉得数学英语没有用,它有时候可以改变或决定你一生的命运,那么还有比这种知识更重要的吗?如果你数学和英语的基础都很好,那么无论你何时
  想考研究生,你都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13、该读什么专业的研究生?
   如果要读研究生,该读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呢,好象大多数人都选择读自己原来本科读的专业的研究生。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未必是正确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当年可以保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那我相信我一定不会读的,因为我虽然不讨厌自己本科的专业,可是也一点都谈不上喜欢,而且分配的前景也不太好。我一定要读自己喜欢而且前景比较光明的专业,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仍然对前程一筹莫展,那不过是给自己推迟了面对难找工作的局面的时间而已,最终,你不可能逃过这一劫,你必然要面对现实。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我看来,无论是对男同胞还是对女同胞来说,婚姻和职业是否理想,都是影响极大的事情,而总的说来,职业理想与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工作不理想也会影响到婚姻的状况。在一个早就过时落伍的行业里,你累死累活也远没有在新兴行业里的普通人的工资高。不要听信那些辅导员之类的爱系教育的胡吹海侃,说自己的专业前景多么好,要听听那些已经大四或是已经毕业了的同专业的大师兄师姐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现实是残酷的,会让许多人清醒,早一点清醒对你绝对有好处,所以请你早一点打听自己的专业去向和分配状况为好。
   由于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我无法说你一定要读哪个专业,不过如果你对一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就应该去学,那个专业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很浓的兴趣,那么我认为你最好选一个分配还不错,自己也相对比较喜欢的专业。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自己的性格特点,再选择那些可以发挥自己长处而不是短处的专业。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聊天聚会,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呆在房间里,那么你也许适合去做律师、。管理类或是销售类的工作,不该去做技术性或研发性的工作。当然,如果你只喜欢而且适合搞技术,那你还是搞技术好了。
   由于你不是活在真空里,你的心境常常受到周围人的看法和境况的影响。所以在选择专业时考虑到社会发展前景和职业发展前景也是极其必要的。
   就目前而言,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热情,甚至极其不喜欢,那么虽然你考本专业相对更容易考上,我还是奉劝你不要读本专业的研究生。你读研究生最好要和你的职业理想联系起来,不要为了读研究生而研究生。如果你读本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使你离职业理想更近,那么你三年的时间就接近于浪费。如果你以后要转到你觉得比较有前景或比较喜欢的职业和在本科毕业时的难度几乎一样大,那么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早点准备考研,考到自己想读的、觉得比较理想的专业去,即使降低学校的档次也是合算的。
   如果说在本科时读个好学校比读个好专业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研究生阶段,专业的好坏可能比学校的名声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你能进入什么样的行业,而行业的好坏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没落的行业里,不仅难以得到别人的尊重,收入通常也和好行业相差极大,不可不重视!
   我知道在理工科之间要跨专业考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你努力得早,是完全可能的。我以前在浙大学了一个分配很一般的工科,不是电子类,但是我就有一位同学考到了浙大信电系,另一位考到了计算机系。他们能考上是因为他们大学辅修了这两个专业,而且准备得很认真,所以考得都很不错。
   如果你觉得在理工科内跨专业考研究生很困难,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转学法律类、经济管理类、新闻广告类,因为这些专业的专业壁垒很低。你根本不用担心考上了会跟不上,没有听说理工科的同学会在这种专业读研究生还会跟不上,你通常都可以学得很好,因为这些专业的东西比起理工科那些书来说,都是很容易的。不仅如此,一旦考上这些专业的研究生,你将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在找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会有优势。
   不过在这些大类也有非常热门和相对不那么热门的专业,比如说法律里面有比较热门的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民法,其次有刑法,也有不太热门的行政法、宪法、法理学等专业,还有招生数比较多的法律硕士。经济学里有比较热门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专业,其次有财政学、国际贸易学,也有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等。管理有比较热门的会计、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也有招生比较多的MBA(需要工作经验)。
   在这些专业里你究竟选择什么专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考热门的专业的确会前途很好,风险也相对更大些,因为好专业竞争都比较激烈。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进好专业,即使学校差一些也可以考虑。当然,如果觉得考该专业最热门的专业风险太大,那么也不一定要考该类专业中最热门的专业,可以考虑进该类别里相对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这样风险较小,毕业后的前景也比读原来的专业要好得多。只要进了该大类的专业,你可以在研究生期间学任何你最想读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非常想考金融学专业,可是对考金融学专业的研究生又不太有信心,那么也可以考虑先考比较有把握的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等等,然后在研究生求学期间,把精力完全放在学习金融学上,在毕业时,你一样可以进入金融证券业。其他专业也一样,以法律类为例,如果你很想去做法律类的工作,但是觉得考经济法的研究生难度太大,那么完全可以考虑先考法理学之类的专业或直接考法律硕士,然后在读研究生期间多读经济法方面的书籍,并且发几篇经济法方面的论文,就可以了。同一大类里到了研究生差别不大,进入大的行当最重要。当然,如果对自己非常有信心,那多打听有关情况,并充分复习,直接考这些热门专业,考上也是完全可能的,跨专业考研并且考分为该专业第一名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在选择考何专业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来决定。我有一个老乡和一个高中同学,大学都毕业于上海某著名高校,可是学的都是非常差的工科专业,工作后收入很低,想改专业。在没有辞职,复习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先后报考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金融和金融学专业,结果考了两次也没有考上,就没有信心了,最终到现在还只能呆在原单位。我觉得他们的决策有严重失误。他们想换专业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总想一劳永逸,一招致胜。他们并不是那种自己都老觉得自己特牛的那种人,对他们来说,其实只要能考进经济管理类读研究生就可以了,不仅可以改换工作,而且不管学经济管理类的那个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前景都比原来好得多,即使他们真的非常想进入金融界,也完全可以在考上研究生之后再朝金融学方向靠。
   我知道许多学理工科的学生对这些“文科”专业颇有偏见,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这是大错特错!法律没有很深的学问吗?经济管理没有很深的学问吗?新闻广告没有很深的学问吗?只要你对这些专业的东西钻研得多一些,你就会发现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无底洞。
   话说回来,如果你的专业分配不好,你学得再好,觉得它有再多学问,你都用不上它们。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前途的行业里工作一辈子,你的发展机会有限,会很难受的。如果你在毕业后肯定要要转行,那么你本科学的专业知识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就像我的大学同学,几乎没有几个人干本行,不干本行的同学都活得很滋润,而还在干本行的就很一般化,甚至有一些活得非常落寞。只要是分配一般的系科,情形都大抵如此!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专业分配前景很差,那么,请不要只知道埋头读书!请在读书的同时也看看自己未来的路!你理想的职业在哪里?为了实现这个职业理想你该做哪些准备?多学一点能为自己的职业目标服务的东西!

 14、关于换专业考研
   显然,对于绝大多数大学而言,好专业就那些,数得过来,一般的系占绝大多数,还有一些系科的分配则历来都很差,很难找到好工作,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接受现实,然后再去慢慢改变,抱怨是毫无用处的,自己多思考以后的出路才有用。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专业不好,就怨气冲天,就丧失斗志,甚至以此为借口不好好学习,这是最可悲的。
   其实在大学本科里学个差专业,并不意味着没有进一步改变命运的机会,其中一个好机会就是在考研究生时换专业。数学基础不好的文科专业换到新闻法律广告等专业,不怕数学的,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可换到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也换到好的文科专业如新闻法律广告等专业。
   关于换专业考研究生,有几个常见的问题:
   一个是觉得自己如果换专业考研的话,那大学四年不是白读了吗?因为毕竟很多专业课的东西用不着了。其实如前所述,如果你本科的专业不好,你即使不换专业考研,以后工作也很少会做本行,因为本行本来就不好嘛,否则就不会觉得自己的专业不好了,所以对于以前的专业知识没用处,没什么好心痛的,应该看作是新的生活道路的开始。其实,理工科的训练还是很有用的,它使你的思维比较清晰,而且读过理工科再去学经济管理和法律新闻之类,在接触到有关技术方面的东西不会象那些一直学文科的同学那样觉得很神秘。如果你在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或从事金融证券行业的工作的话,理工科的背景还是很用的。
   还有一个担心是怕换到新专业会跟不上,别人毕竟大学学了四年嘛,怎么跟得上?除了少数几个专业,我看过很多换专业读研究生的人,其中一些我还很熟,没见过谁跟不上的,一般还都学得不错,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不过如果基础不是很扎实,换到信电和计算机读研究生可能会辛苦些,换到文科性质的专业读研究生应该毫无问题。换专业也不能漫无目的,应该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将兴趣和职业目标结合起来选择专业,然后尽早选定学校,尽早了解有关的信息,早做准备。在确定了学校和专业后,最好去该学校一趟,看看校园,去该专业的研究生宿舍了解有关考试的注意事项以及以后的毕业分配去向,看看是否和自己的职业目标比较接近。这很重要!同时最好和一个热心的研究生建立联系,以便了解有关的动态变化。
   说来说去,还是有很多人怕换专业,觉得没有把握,或是觉得好象没有先例,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不太情愿地又考回本科时学的专业。其实,换专业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难,就像考研没有某些人夸张的那么难一样。在考研时换专业成功的人多得是,以下是我所认识或知道的跨专业考研并且成功了的例子:
   (1) 英语―法律          (2) 数学―计算机
   (3) 物理―金融―会计       (4) 英语―数量经济学
   (5) 物理-生物―工业经济     (6) 茶学―会计
   (7) 牙医-财政学         (8) 建筑经济管理―建筑学
   (9) 数理统计―数量经济学     (10) 管理学―数量经济学
   (11) 统计学―法律         (12) 化工―化工―国民经济学
   (13) 政治―法律          (14) 热能―房地产―历史
   (15) 数学―经济学         (16) 光科―会计
   (17) 高分子―计算机       (20) 统计学―金融
   (21) 经济学―新闻        (22) 热能―新闻
   (23) 地理―经济学        (24) 铸造―会计
   (25) 历史―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26) 英语―行政管理
   (27) 农学―企业管理       (28) 机械―计算机
   (29) 物理―物理―金融      (30) 会计―经济法
   (31) 物理―哲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32) 地科―哲学―哲学
   (33) 数学―系统工程―经济学   (34) 高分子―生医
   (35) 农学―金融         (36) 化工―化工―会计
   (37) 数学―财政学        (38) 档案管理―金融
   (39) 热能―自动控制       (40) 化学―金融
   (41) 物理―电子―电子      (42) 地球物理―生物

  15、应届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后再考研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因此,无论是应届考研,还是在参加工作后再考研,都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总的说来,如果你在毕业后直接就能进入你想去的行业工作,则无论是应届考研还是等工作几年之后再考研,都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估计你将来只能进一个很没有前途的行业,工作待遇也很差,那么最好还是在应届时就考研,而且应该尽量早准备,通过考研,跳离苦海,向自己的职业理想靠近。如果你能考进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专业读研究生,那么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全力准备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它可以使你进入理想的行业,改变一生的命运,意义深远。
   不要轻易错过应届时考研究生的机会,因为工作之后要考研究生通常都要辞职考才能考上,而且时间也远没有应届时这么多,其他麻烦事也多。如果不辞职考研,大多都考的是那些冷门、竞争不激烈的专业或是本来就不太喜欢的本专业,和应届时可以选择的专业是有差距的。
   如果你最终决定要考研,就要接受过半年多到一年左右的寂寞的生活,不要看到同学找到工作了又蠢蠢欲动,心思动摇。许多同学在中途放弃考研的借口是“还不如工作两年之后再考研”,可是这种人通常以后比当时更没有信心考研究生。也有些人是为了逃避考研失败的尴尬而不敢考研,怕同时参加考试的同学很多都考上了,而自己却没有考上,会很没面子。这种心态实在不对路。
   害怕失败就去逃避失败,比失败本身更可耻,而且更阻碍一生的发展。 面对失败,勇敢面对,才会有更多成功的机会。中国人这么多,好专业,好职位都极其有限,竞争都很激烈。要知道,你在逃避竞争的同时,也错过了拥有更好的、更有成就感的生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