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系列PLC密码问题

楼主(2011-11-17):
OMRON C系列PLC,密码需要怎么样修改?我在论坛上看到FUN49 这个指令,我就去PLC上去找了下,程序中写有

LD        AR10.01           FUN49 0 0 #1111

这是密码是1111???可是我密码却是1234,假如需要修改密码的话需要怎么办?怎么修改?

网友A:
老版本由PLC程序写密码,新版本由编程软件设置密码。

网友B:
应该是1111的   你的1234输进去应该 解不开的吧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用s7-200的梯形图怎么实现斜坡脉冲的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D(2018-05-21):
正常应该是编程软件进行密码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