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的电缆怎么制作?

楼主(2011-11-18):
我现在想用西门子200 CPU226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进行485通信,实现对变频器的启停频率控制,但是我现在不知道PLC和变频器之间的连线怎么制作,大家能帮忙说一下是怎么连接的吗?西门子端是9针的,变频器端是0-8网线插口那样的,变频器那头是这样定义的:1-SG,2-P5S,3-RDA,4-SDB,5-SDA,6-RDB,7-SG,8-P5S。

大家看我该怎么做这根线,怎么连? 问题补充:大家说的我怎么看不懂,能这样说吗?PLC端的3和变频器的几相连?PLC端的8和变频器的几相连?

本人QQ:2524730823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那头是这样定义的:

引脚定义都找到了。没找到RS485通讯线接线图??

网友B:
一个是2线半双工,一个是4线全双工。两种方法解决:

1、把S7-200信号转为422四线,有现成的转换器卖。转出来的RDA、SDA、RDB、SDB分别于变频器RJ11的SDA、RDA、SDB、RDB连接。

2、把变频器RJ11的SDA与RDA短接,接S7-200的A;SDB与RDB短接,接S7-200的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