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 SIMATIC S7 V5.5和WINCC 2008 SP2 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11-18):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第一点:在WIN7 下安装这两个文件以后,是否可以正常的,连接通讯设备?
第二点:在WIN7 XP MODE 下,安装这两个文件以后,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第三点: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选择哪一个比较好?
请各位帮帮忙来个专业的人士来解决一下问题吧,谢谢

网友A:
接贵宝地一用,哪里可以下到s7 v5.5啊

网友B:
老版本的,xpsp2比较好使,建议用XPSP2,新的就不知道了。没安装过,有人装过吗?

网友C:
只在XP下用过这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