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接触器的三个触点并联是否可以增加过流量

楼主(2011-11-18):
各位大侠:

       如果将3P11A电磁接触器输入点并联,输出点也并联,然后接到AC220V电源中使用,是否可以认为过流为30A?

网友A:
是的,3P的11A就是每一路可以11A的电流,3个通路并联、分流,如果是同一负载的话,就不会过流保护,必须3极都有11A,相当于33A才会过流保护的!

网友B:
按理论是这样的,但没有试过全并后运行的电流是三者之和,你先试试接线看看,有结果公布出来吧

楼主:
目前有在用共用了10个电磁接触器,但是有两个坏啦!其他的没事,我现在就纳闷以前有用过没有出现损坏啊!

网友C:
有这样用过的大侠出来讲解一下啊!

网友D:
1+1+1=3吗?

答案是不!应急用也就用了,但最好还是选择合适的接触器.

因为3副触点的接触电阻不可能一样!接触瞬时也不可能一致!在分断时很容易损坏触头!也不见得能提高接触器的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