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7EL21A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可以设置水泵缺水保护吗?

楼主(2011-11-18):
变频器驱动水泵电机,如果遇到进水断水时,水泵出口压力传感器收到的信号就会是低压力,变频器就会以最大频率输出驱动水泵,但因为缺水而水泵空转,传感器收到的信号就会一直是低压力,如果这样无水高速空转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水泵或电机的损坏,不知是否可以在变频器中设置出这样的功能,也就是如果以最大频率输出驱动水泵电机,在超过一定时间以后,如果压力一直达不到设定值,则变频器就进入保护状态,请高手指点应如何设置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设置防空转。

网友B(2012-06-23):
目前EL还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水池或者蓄水罐都会有一个下限位检测的···

网友B:
可以换用CP2000,利用内部PLC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D(2012-07-27):
变频内部无此功能吧     得外围加点。 加个液位传感器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