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最大转速时能常时间运行吗??

楼主(2011-11-18):
目前我用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min;而控制所设定的最大转速为6000r/min;

我们能够常时间运行于高于额定转速吗?如果可以可以高出多少?

不可以的话;为什么吗?可以短时间运行于高于额定转速吗?

网友A:
可以短时间运转在高速,但不能长时间!

网友B:
不可以,加速磨损,影响寿命,如果力矩需要大的话,你也跑不上去这个速度。

网友C:
长时间运转会影响电机寿命,力矩会变的很小很小               上海步科  www.kinco.cn

楼主: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多来工控网啊!

网友D:
我看过间隙10秒钟二十四运行!外要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