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wincc程序提示信息

楼主(2011-11-18):
打开WINCC项目时提示:"0x00f41a7"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网友A:
可能是与系统的一些软件产生的冲突了;

所以在装WINCC软件之前;1把杀毒软件关闭;2最好没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就装;3关闭防火墙;

网友B:
我也是经常出现啊,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C:
从新做系统,再试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