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18):
我用台达80EH的PLC,用RS485控制14台变频器,人机用RS232与PLC连接时正常工作,但当人机也用RS485的话人机通讯错误,人机站号为0,PLC为1,其他变频站号2~20间。

如果把PLC程序里的通讯协议删除时,人机用RS485能正常工作,问题变频器就没法通讯了。

原因是什么?因我想把RS232留作电脑监控用,所以想将人机改用RS485通讯。

网友A:
1,物理接口是否正确,台达80EH的接口是否既支持232,又支持485/

2,还是物理上,通信线或适配器是否正常?

网友B:
PLC控制14台变频器时,PLC是主控机,PLC与人机联机时,是从机,而一个通讯口只能工作在一种模式,所以无法兼容

网友C:
我用過PLC控制兩台伺服驅動器,三個溫控器,一台人機,也是用RS485通訊的,沒有什麼問題啊

所有通訊參數,協議都要一致,站號不能相同.

网友C:
人機的通訊參數與變頻器一致嗎?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    一个通讯口只能一种模式

网友C:
樓主用的人機,變頻器都是台達的嗎?

如果是的話,你將人機的BasePort設定為delta controller ASCII,

网友E:
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Q 673024543

网友F:
如果通讯参数设置不正确,也会导致无法通讯。建议先参考一下台达PLC的通讯参数格式,再试试!

网友G:
因为你目前做的程序是  plc通过modwr/rd指令来完成变频通讯的,所以你删除了plc的通讯数据就连接不上变频器了。

 如果要通过人机485控制变频和plc。 那么人机程序需要修改

网友H(2012-07-27):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目前做的程序是  plc通过modwr/rd指令来完成变频通讯的,所以你删除了plc的通讯数据就连接不上变频器了。 如果要通过人机485控制变频和plc。 那么人机程序需要修改

人机程序如何修改,除了对于PLC站号外还需改什么?还有2楼朋友说的是否正确,请告诉解答。

网友F:
将人机的COM口设置RS485,前提条件是当前COM口须支持!

网友I:
我建议你还是再加一个com3,如果你是轮训的话,通讯指令太多,我估计你触摸屏操作一下,非的等个好几秒,甚至更长时间才会有输出。

网友J(2012-09-18):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K:
应该是不行的,PLC和人机界面通讯时,PLC是从站,HMI是主站;PLC和变频器通讯时,PLC是主站,变频器是从站,相当于PLC同一个通讯口,既做主站又作从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不行的,PLC和人机界面通讯时,PLC是从站,HMI是主站;PLC和变频器通讯时,PLC是主站,变频器是从站,相当于PLC同一个通讯口,既做主站又作从站。

个人觉得也是不行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M:
人机与14台变频器统统连接在80EH的PLC的一个RS485通讯口上,肯定会出现上述问题。你要在80EH的PLC上扩展一个RS485通讯口供人机连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