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LC数据类型和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1-11-18):
请教一个问题,今天我用MCGS进行组态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让一个按钮把一个变量置1,但是会出现数据类型和通讯地址这些选项,不知该如何填写,我选择的设备是LGmasterK120S,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寄存器,数据类型和通道地址都是要跟PLC寄存器一致的。

网友B:
设备就是你连接的PLC类型呀

数据是你PLC读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