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6000型变频器送电不显示

楼主(2011-11-18):
30KW的,送电不显示,没有看到接触器,为什么?应该有接触器和快熔,都没有?如何处理?能是哪坏了?

网友A:
没有任何反应吗?

简单来说有两种情况:1如果有控制电源的话有可能是控制板坏了。
2没有控制板的话有可能是电源板坏了。但其他也有可能,您还得请专业的来看。

楼主:
有时送电又好了,放电后送电就好,放不完电送电没有显示

网友B:
电源板出问题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出问题鸟!

能是哪个件坏?

楼主:
已修好,多谢各位!已修好,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