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GT1275)与三菱变频器(E700)通过MODBUS协议通讯

楼主(2011-11-19):
  我最近在做三菱GT275与变频器e700的通讯,目的是想通过触屏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的运行还是外部来给定。关于MODBUS协议的数据发送是怎么做的,比如:变频器站号为1,触摸发送频率为60赫兹,我的格式是

                                       ENQ                 站号                  命令代码          等待时间                        数据                    求和校验码

                                                                   01                   E1                            1                     1   7 7  0                         D   C

                                        H05            H30   H31        H45  H31                   H31                 H31 H37  H37 H30           H1DC

这些代码怎么发送,第一次接触这些,大神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首行在触摸屏中设置其协议为modbus RTU方式;

再找到变频器中相应频率的地址;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B:
GT1275支持直接连接三菱变频器,触摸屏中可以直接用数值输入元件修改频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T1275支持直接连接三菱变频器,触摸屏中可以直接用数值输入元件修改频率的

三菱触摸屏支持MODBUS总线协议吗?

网友D(2015-12-27):
你能发一个这个范例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是16357494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