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人机数值输入通过设定值内增益改变显示变化

楼主(2011-11-19):
请高手帮忙解决: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比如我在人机设定一个数最大为999.9MM将此数地址与PLC地址对应,要求根据公式:距离设置为122.5MM时PLC地址值为10000,应该怎样设置增益

网友A:
可以在PLC里进行数据转换,无非就是加减乘除...

网友B:
PLC里 进行 数据运算 比较

楼主:
那太麻烦了,用人机增益更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