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的PID如何调节

楼主(2011-11-19):
AB500的。4-20ma压力探头,控制变频器调速运行。压力不稳。请教了。

网友A:
重调PID,如果不太好调的而且对响应无太大要求的话对输入输出求平均值!

网友A:
重调PID输出,或求输入输出平均值(对响应无要求)

楼主:
吴工您好;我是个新手。您的解释我看不明白,您能不能讲的详细点。谢了。z582816620@sohu.com

网友B:
我也不太明白。能不能通过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来缓和波动呢?

网友C:
温度啥滴那些参数,有延迟效应(或者相反时,有加速度效应),,,那嘛去跑跑PID,还舌得过去

压力是瞬变参数,跑PID?,,,嗯,真是脱裤子拽牛牛冲沟子,不嫌麻烦不嫌骚呀

简单快捷滴招就是:

例如,

压力2公斤,期望变频器跑50HZ,

压力6公斤,期望变频器跑10HZ,

那嘛在表计上,设球俩值就中鸟,,,若是觉得控滴不够理想,,,扩大或者缩小一下控压范围,就中靶心鸟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网友D:
对:怪话二王关于温度啥滴那些参数,有延迟效应(或者相反时,有加速度效应),,,那嘛去跑跑PID,还舌得过去压力是瞬变参数,跑PID?,,,嗯,真是脱裤子拽牛牛冲沟子,不嫌麻烦不嫌骚呀 简单快捷滴招就是:例如,压力2公斤,期望变频器跑50HZ,压力6公斤,期望变频器跑10HZ,那嘛在表计上,设球俩值就中鸟,,,若是觉得控滴不够理想,,,扩大或者缩小一下控压范围,就中靶心鸟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内容的回复: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2公斤的时候可能不是50hz这个稳定值,可能是55可能是45.这只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