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进入VIEW画面实时数据库就停止刷新

楼主(2011-11-19):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予以帮助!

楼主: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哈!

网友A:
有图片吗?

是不是实时数据库和VIEW界面有冲突了呢?

楼主:
还没有哈,就是进入VIEW画面后实时数据库所有模拟量数字不随STEP 7中监视的数字变化了,退出VIEW后实时数据库延迟一下就又跟STEP 7采集的数字一样变化。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有图片吗?

是不是实时数据库和VIEW界面有冲突了呢?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可能,1.我在工程项目-》数据库组态里定义的点名只有13个,2.而变量-》数据库变量里有很多变量名称在我数据库里没有定义过的(定义数据库组态点然后在画面里直接引用后,变量-》数据库变量里的参数名称貌似能直接映射过去),3.但这些变量用引用搜索没有其引用位置,但却又无法删除。我的这个力控画面是在另外一画面上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bhdxzgp 关于

有图片吗?

是不是实时数据库和VIEW界面有冲突了呢?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可能,1.我在工程项目-》数据库组态里定义的点名只有13个,2.而变量-》数据库变量里有很多变量名称在我数据库里没有定义过的(定义数据库组态点然后在画面里直接引用后,变量-》数据库变量里的参数名称貌似能直接映射过去),3.但这些变量用引用搜索没有其引用位置,但却又无法删除。我的这个力控画面是在另外一画面上加的。

楼主:
非常感谢关注此帖的朋友,问题已经找到,有两个模拟量量在数据库里定义PV值引用的时候地址写错了,造成所有模拟量都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