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K-TP178micro和S7-200 CPU214可以通信吗

楼主(2011-11-19):
西门子触摸屏K-TP178micro用USP-PPI电缆和PC可以通信,PLCS7-200 CPU214用USB-PPI电缆和PC也可以通信。触摸屏K-TP178micro和CPU214写好程序后,用RS485电缆连接,触摸屏和PLC不通信,PLC只有一个端口,无法用电脑监控,怎么才知道它们之间是否通信。触摸屏COM灯在闪烁。怎么办,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既然com灯都闪了,应该说明通讯上了吧

网友B:
可以通讯,你看看通讯口设置以及接线有没有问题 通讯速率 通讯地址

网友C:
com灯闪了说明通讯上了,检查你触摸屏的变量是否和PLC程序的地址对应

网友D:
同品牌产品的通讯,相对容易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