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20):
欧姆龙CPM2A-40CDR-A PLC,我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国产的和电脑通讯不上。而日本产的就可以和电脑通讯上

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通信线对其有影响吧。太历害了啊,

他们还认识原装的通信线;

网友B:
最好换个好点的通信电缆!!试试!!

网友C(2012-01-05):
你能不能确认国产的通讯线是好的?我用国产的数据线一直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D:
应该不会的,国产的现在质量也不错呀?你看看硬件的版本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你打400问一下。

网友E(2012-02-08):
你用的通讯电缆质量太差;

网友F(2012-11-07):
线的质量有可能,另外你的电脑是否有问题,电脑有没有串口,有的PLC使用USB转化的串口的有时也不能上下传程序或者显示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