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通讯协议

楼主(2011-11-20):
请问S7-200能与其他PLC通过自由口通讯吗?例如和信捷XC3系列,该怎样做程序呢?发送数据的字节数量该怎样确定呢

网友A:
S7-200作为从机,可以用MODBUS-RTU,因为S7-200的内部地址都已公开。

如果S7-200做主机,可能有一点麻烦,需要信捷XC3系列的内部地址。

网友B:
真还不知道信捷XC3的通信功能。

网友C:
和台达可以,我做过和台达PLC自由口通讯,不错的,就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教,我今天查了一下资料,看的不是很明白,能推荐好的书吗,关于通讯方面的原理书,和PC通讯时,PC的程序怎样写。谢谢师傅们百忙之中指点。

网友A:
首先必须熟悉MODBUS-RTU通讯,并通过帮助文件了解S7-200的内部地址,在此基础上,你把S7-200当作一台变频器。向S7-200发送指令,读、写S7-200的内部地址。

楼主:
按照MODBUS-RUT的指令我能做,就是PLC集成好的指令还能做,自由通讯就做不了了

楼主:
假如S7-200与其他品牌PLC自由口通讯,主从怎样设置。

网友A:
无论什么品牌的PLC相互通讯,主站都得按照从站的规定,发送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终于通讯成功了,S7-200用自由口,信捷XC3用MODBUS协议

楼主:
S7-200做从机,地址码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
刚学PLC,问的问题很菜,谢谢大家

网友A:
既然通讯成功了,怎么又找不到地址码?没地址怎么通讯的?

S7-200做主机?还是信捷XC3做主机?

网友C:
对:谢强关于谢谢各位,我今天终于通讯成功了,S7-200用自由口,信捷XC3用MODBUS协议 内容的回复:

不会吧!200的用自由口可以和MODBUS的通讯?200的PLC地址也是标准的modbus地址的,如果200的做从站,对它寻址可就方便多了。

楼主:
我用200做主站,不过现在我更新了软件,200的地址码和mODBUS指令找到了。我是在做实验。问一下大家,C++容易学吗?

网友D(2018-10-15):
实打实奋斗的萨芬撒GV萨芬VB十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