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和Samkoon的触摸屏如何连接

楼主(2011-11-20):
有没有搞过这个的,请指点一下?

我的PLC是K120S的,触摸屏是5.7A的

是不是在购买触摸屏时必须配专用的数据线,比如西门子的要西门子的数据线,三菱的就必须是三菱的,LG的就必须是LG的,不可以混用?有没有知道LG PLC和samkoon触摸屏数据线的制作方法?

网友A:
K120S是圆头的通信头和三菱一样,你可以找你供货商给你配一根,如果你想知道LG的通信脚可以打客服,Samkoon是DP9芯的头,所以你最好找你的供货商

网友B:
1.打显示与其他设备硬件连接手册;

2.看LG通信接口是什么样?引脚定义?大多通信连接线都可以自制的!

不要用专用的连接线太贵了!

网友C:
K120S是圆头的通信头和三菱一样,

说的时候最好负点责任

120s是九孔的

和显控可以连接的

网友D:
LG 的K120S的通讯口是D型9孔的。显控的手册上有连接线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