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代码以及对应的故障 我是刚学习变频器

楼主(2011-11-20):
wefrw有谁知道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代码以及对应的故障  我是刚学习变频器的 希望谁能够分享一下有水

楼主:
我是刚学习变频器的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代码和常见故障分析原因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A:
每种变频器的代码各不相同,但故障都大同小异,无外乎过流过压欠压等等

具体的代码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均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每种品牌都不一样,只能按照说明书来对照,我有台达和三菱的

网友C:
我是刚学厨师的,谁知道,都该放多少盐,多少醋阿?

网友D:
你是说的那种变频器,如果是德瑞斯的变频器,我可以给你说些基本的

网友E:
先就你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变频器开始,效果比较好

网友F:
有设备原理图和变频器说明书就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刚学厨师的,谁知道,都该放多少盐,多少醋阿?

哈哈,黄工很幽默。的确,楼主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低端了。

网友H:
查相应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I:
对:myinverter 关于引用青岛黄工 的回复内容:

我是刚学厨师的,谁知道,都该放多少盐,多少醋阿?

哈哈,黄工很幽默。的确,楼主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低端了。

屁,人家已经说过了刚学习变频器,知道从故障代码入手学习,我认为找到了门路。

故障代码用字母来表示可能各有不同,但用汉字表示,无非就是“过载”“过压”“过流”“过热”“缺相”等。

内容的回复:

网友J(2014-06-28):
看看你用的啥子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K(2017-07-06):
看对应的说明书啊。。。。。。。。。

网友L(2018-01-19):
下个工控宝软件,里面有故障代码查询,各种牌子变频器故障代码都有。

网友M:
首先每家变频器都有详细的说明书,上面有各种故障的代码,包括各种模式的设定,状态监控等等,有的会给你故障原因的相关提示

网友N:
我都是看手册的,部分伺服的还能记着,变频器代码确实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