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多台伺服

楼主(2011-11-20):
现在用的PLC是三台221和一台224xp,一共控制了八台伺服电机,现在每次都是把通讯线换到不同PLC上下载程序再令plc运行,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将四台PLC之间建立联系?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同时控制多台伺服电机的情况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恳请各位大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用485通讯呀,不过还是要一台一台的下载程序,为什么不用控制模块呢,或者选其它的PLC。台湾永宏PLC,单机可以控制4台。

楼主:
对:工*控*人*生 关于

用485通讯呀,不过还是要一台一台的下载程序,为什么不用控制模块呢,或者选其它的PLC。台湾永宏PLC,单机可以控制4台。

内容的回复:我接手的时候已经是这幅样子了,哈哈,下次改进方案的时候我还是换PLC吧,看来这样是真不行啊

网友B:
我想过一下。

反应速度要求很低的话用有通讯功能的伺服,走MODBUS控制全部伺服。

反应速度要求快一点的用几个221联网。脉冲控制伺服,网络读写通讯。

同步要求比较高的一个224挂几个运动模块。价钱很高啊。

最高境界是200挂上以太网模块。

楼主:
回复内容:目前打算换掉PLC吧,为了节省成本最少都换成有两个通讯口的200,然后用PPI通讯。

谢谢您的分析,很全面啊,受教了
引用 网友B:
关于

我想过一下。

反应速度要求很低的话用有通讯功能的伺服,走MODBUS控制全部伺服。

反应速度要求快一点的用几个221联网。脉冲控制伺服,网络读写通讯。

同步要求比较高的一个224挂几个运动模块。价钱很高啊。

最高境界是200挂上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