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给定速度与16384

楼主(2011-11-20):
PLC 速度运算 做铝板带的. 刚毕业,新的不能新的新手求教:

最近查看到网上有2个公式:一个是 传动当前实际速度=给定速度*最大速度/16384。(关于该公式,我在程序中看到的是,举例啊,temp2÷16384→MD28。MD28×300→MD29,其中300是我们机台的最大线速度,上述公式单位均为m/min)。

第二个是 PLC写进变频器的速度=上位机速度给定*16384/最大速度。

我想问:1.速度给定是给圆盘剪电机剪切速度?也就是机列线速度?

2.按照上述公式,我最大机列速度为300m/min.我现在给定速度为200m/mim,那按他的当前实际速度是200*300/16384=3.66m/min?不懂,给定200为什么算下来才3.66。我看了下机台运转时候,给200,显示也是200左右浮动啊。这3.66是什么速度?

 3.temp2÷16384→MD28。MD28×300→MD29,其中300是我们机台的最大线速度。这种运算最终的MD29是什么?单位都为m/min,都是线速度吧?

网友A:
看着就难,等高手回答

网友B:
估计是PLC和6RA/E70什么的通讯吧,驱动器里面给定16384是100%的速度给定,也就是最大速度。

2,你的理解错了,给定200,先从TEMP2/16384*300得到200/16384*300为给定量

3从你上面来看,MD28为实数,双字,占用MB28.MB29.MB30和MB314个字节.你用MD29的话,MD29占用MB29.MB30.MB31.和MB324个字节,会造成数据上的错误,

网友C:
你这个是给变频器的,16384对应50HZ

楼主:
kskstiy.你好,第二问中的 算出的3.66为给定量,是什么?与实际数值有什么不同?

还有MD29不对,是看错了,MD48,换过后 MD48是什么速度呢

楼主:
还有想问问,temp2/16384*300=3.66是送到调速器中的数据吧?那这不是用的第二个公式么。这两个公式中的速度区别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kskstiy.你好,第二问中的 算出的3.66为给定量,是什么?与实际数值有什么不同?

还有MD29不对,是看错了,MD48,换过后 MD48是什么速度呢

你的理解错了或者说2问中的答案错了

正解应该为给定200的时候为200/300*16384=10923值为主给定数字量。你的是200/16384*300=3.66,已经理解错误了,当然3.66就没有上面任何意义了。

TEMP2/16384*300得出的我想应该是驱动器当前速度的实际值,也就是你所说的MD48的意思。上面的结果都不是线速度,是电机的同步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