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MPI+与s7300的通信如何设置

楼主(2011-11-20):
我公司里在用的S7-300正在通过5611卡与WINCC通信生产,现在想用USB-MPI+ 6ES7972-0CB20-OXAO转换器连接个人

电脑进行编程,要求不影响人机届面的正常运行,请高手详细指点,谢谢。本人刚学啊

网友A:
在300侧使用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然后将你的编程电缆插上去就可以编程,系统默认为PG保留资源。

网友B:
有2个通讯口的你可以使用另一个口,原装编程电缆支持MPI 与DP。1个口的话,要把电脑的地址改一下,别和另一台一样

楼主:
对:毕庆民关于有2个通讯口的你可以使用另一个口,原装编程电缆支持MPI 与DP。1个口的话,要把电脑的地址改一下,别和另一台一样 内容的回复:

有2个口,但我一插上USB-MPI+ 6ES7972-0CB20-OXAO转换器WINCC人机届面马上通信不了,转换器的红灯亮,现在人机用的是MPI这个口

网友A:
因为在Wincc中,必须在对应通道下建立变量,因此,如果在Wincc中MPI中建立变量,你只能通过PLC的MPI口,已经说过了,只要你的总线连接器带有编程口,那么你就可以进行通讯。

楼主:
现在上位机的WINCC和S7都是用PC  Adapter(PROFIBUS)通信,如果改成PC  Adapter(MPI)就通信不了了,

那么USB-MPI+ 6ES7972-0CB20-OXAO转换器与个人电脑还能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Wincc中,必须在对应通道下建立变量,因此,如果在Wincc中MPI中建立变量,你只能通过PLC的MPI口,已经说过了,只要你的总线连接器带有编程口,那么你就可以进行通讯。

什么叫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6ES7 972-0BB41-0XA0这个DP头(后面有9孔)算不算??变量是建立在WINCC的PROFIBUS中,

网友C:
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是指上面和下面都有接口的,你插上PLC后,连接器上面还可以插别的。

你是哪个型号的PLC,315-2DP,有两个口,一个连DP,一个还可以连编程 线。

楼主:
我的PLC型号就是315-2DP,但是我一插上编程线,上位机就断了

网友D:
modbuss tcp/IP 设备问题,求高时帮助 谢谢

现场情况是:

网络走的是以太网,网络上连接数据录入电脑(此电脑连接远程ORACL),视频监控系统(包括网络摄像头和视频服务器)

数据监控电脑(上位机组态王,或和历史都试验过)

下边是连接的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

现在问题就出现在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上,当把此设备联入网络后,网络的通讯效率下降的严重,平时ping其他设备时基本上是百分百返回数据包而连接此设备后也就是有三十百分之的数据包返回。

但是当电脑直接和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连接的时候,ping却是好的没一点问题,采集数据也正常。

现在怀疑是网络上有对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的攻击,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

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4157150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