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S-MPI+与S7-300的通信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20):
我公司里在用的S7-300正在通过5611卡与WINCC通信生产,现在想用USB-MPI+ 6ES7972-0CB20-OXAO转换器连接个人

电脑进行编程,要求不影响人机届面的正常运行,请高手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们 济南伦渠公司 的 RS232/RS485转换器能传输3000米远的距离 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触摸屏电缆 变频器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以太网转换器.   2: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串口服务器 光纤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视频光端机 光猫 光缆 联络: I3O7534842I

网友B(2011-12-23):
USB电缆会独占通讯口,通讯时CP5611会中断的,

直接通过装CP5611卡的电脑修改程序就行了,

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以太网通讯的电缆BCNet-S7模块,支持多主站通讯的,可以和CP5611同时通讯的

网友C:
这个貌似得先装一个驱动软件吧,然后在通信设置种种设为USB就行了,直接能通i!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电缆会独占通讯口,通讯时CP5611会中断的,直接通过装CP5611卡的电脑修改程序就行了,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以太网通讯的电缆BCNet-S7模块,支持多主站通讯的,可以和CP5611同时通讯的

这位大哥说的最合意,,但不知道你说的修改程序是怎么改,?,能详细点么!

网友D:
5611卡使用的是DP口吧,而你的USB-MPI是西门子官方出品吗?如果是,需要安装配套驱动,然后再与CPU的MPI接口相连

网友E(2013-01-10):
你可以参考一下以太网通讯的电缆BCNet-S7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