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转换成12VDC

楼主(2011-11-21):
      PS电源开关板上的电压是 24VDC,现在有一设备要用到 12VDC 的电源,如何在不增加电源板的情况下,用几个电子元件且最简单的方法将这个 24VDC转成 12CDV?、

         谢谢各位?有图最好

网友A:
买一个三端稳压块7812,一个可调电阴2K左右、一个1000UF/50V电容的就可以了,具体的电路图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一下,改装很简单。

网友B:
串电阻分压,电阻很便宜。

网友C:
深圳微导科技有限公司主营SMK开关、RF、FPC连接器、板对板连接器

weidao07008@163.com

网友D:
串联几个电阻就可以的,不过有几个参数要注意。

网友E:
还是7812来得稳当。

或者在市面上买个DC12V的电源适配器,十几块钱,很专业,很方便。

网友F:
7812要看功率的,如果负载电流0.1A,那12×0.1=1.2W,7812已经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负载太大还是考虑其他DC-DC芯片吧,串电阻分压就免了

网友A:
一般电流500MA以下,7812加个散热片都可以用的,我试过N次都没问题

网友G:
是的啊,串电阻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H:
串几个电阻??你们老师教你们的知识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7812略微靠谱一些了。。。。

应该用DC-DC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分压,电阻很便宜。

扯……

串电阻根本不靠谱

还是7812吧

网友I:
DC/DC模块成本就高了吧。功率稍大点的模块成本就要几十上百块

网友J:
串电阻肯定不行  因为电阻的分压将导致12V电压的不稳定

7812最简单  可行

网友K:
这个问题其实也好处理,以偶的观点如果是工业设备其所需电源都有一个使用范围,虽然设备上说了用12V电源,但并不一定非要12V其才会工作,当然按照12V最理想,偶工作中遇到的现场变送器及各种用电设备现场端子很少有正好达到24V的情况,有的甚至不到18V照样可以使用。当然12v的用24的过于高了。再者很多稳压电源其输出都是可调的,观察一下电源设备有无可调输出电源旋钮,这个虽然偶不知能否调的12V但调到18V应该没问题,在加上线路的压降,到了现场设备也就在12V附近了。

如果要求精度高,除了12V不能用,不知现场几个设备,何不两个设备串联到一个24V电源上。

网友L:
买个开关电源也不贵呀,小功率的最多也就几十块钱吧,稳定可靠又美观。

网友M:
串电阻不靠谱, 7812简单还实用。

网友N:
串电阻分压,理论上来讲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太大了.一来电阻不好配,二来不可能保证负载恒功率运行.

网友F:
说串电阻行的可能还停留在中学实验室滑线变阻器阶段,给大家来个讨论7812散热的比较老的链接吧

http://bbs.dianyuan.com/topic/41407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给力相帮

1,在家改装已有 24VDC 再加一个电源模块就太多了呀

2,串电阻试了不行,一会电阻受不了,问老师傅说这个一定不行

3,就是那个 7812 的改装没试过

网友O:
什么负载?负载值多大?

楼主:
负载就两个模块加一个感应类光线开关,负载很小

网友P:
在家玩,废旧电脑CPU散热器,7812。

网友Q:
干嘛非得 自寻麻烦呢。干脆去买个电源适配器得了。

网友K:
卖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R:
这很简单,接一个信号隔离变送器,输入输出12VDC还是24VDC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定制,我们是专业开发生产电量信号隔离变送器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3265733543         qq595462661   廖工

网友S:
还是串十几个二极管吧!这样最简单

网友T:
最好的是一个7812加NPN大功率硅管就可以了!可以满足功率的需求!

网友T:
7812自身的功率有点小!

网友U:
兄弟啦,你{PLC那么贵能可以买得起,一个电源模块你都买不起吗,不会吧,你也太扣的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U: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帮忙帮这家公司宣传一下的啦,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网友V(2011-12-25):
把电压反馈电路的电路阻值减少,就是调压可变电阻的电路。

网友W:
买个DC-DC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X:
买个24V转12V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Y:
买个开关电源呀,小功率的,稳定可靠.

网友Z:
使用7812很简单,但是效率低,一半的功率变为热量耗散了。只用2个元件,7812和一个电解电容接在输出端,散热器要足够大,如果是1A负载,就有12W功率变为热量了,很大的散热器啊!如果用一个24/12的DC-DC模块,体积就小多了,效率能保证75%以上,发热量小了。

网友A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7812模块啦。

网友A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7812啦。

网友H:
这个坛子里面,越是刚进门的蹦的越欢,呵呵呵,符合“越是半瓶子水,越是晃荡”的原理。。。。。呵呵呵。。。

网友AB:
不用电设备功率有多大

网友AC(2012-02-06):
引用 网友H:
这个坛子里面,越是刚进门的蹦的越欢,呵呵呵,符合“越是半瓶子水,越是晃荡”的原理。。。。。呵呵呵。。。

“半瓶水,响叮当”

 但是也是多论论,才有提高。

网友AD:
串电阻,扯淡

用金封7812,型号7812k 电流5a

500ma以下用绝缘封装7812,

网友AD:
用金封7812,型号7812k 电流5a

500ma以下用绝缘封装7812,注意

网友AD:
网络不给力。。。

注意7812 要用0.1

网友AD:
退偶,要注意退偶,一定要退偶。

网友AE(2016-05-31):
串电阻分压,电阻很便宜

网友AF(2018-01-19):
买个DC/DC模块,加上就行,串电阻,加电子元件感觉不稳定

网友AG:
最好的是一个7812加NPN大功率硅管就可以了

网友AH:
多串联一些电阻或者用稳压电源。

网友AI:
用24V转12V转换器就好了!

网友AJ:
LM2596S DC-DC降压模块

价格便宜整个模块2块多钱

降压电源模块 3A可调降压模块 LM2596 稳压 24V转12V 5V 3V

网友AK(2018-03-01):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L:
    10块钱左右就能买个现成的12V电源,费那些劲做什么?

    您要非愿意花块八毛钱练手自己做也没人拦着,那就7812加电阻电容,还要封装下吧,怎么都觉得不值的啦。

    要求高不差钱就DC-DC吧。

    不知都咋想的。串电阻的主意真是够奇葩的,还说的很专业似的。自己等着摔跟头吧。

网友AM:
    这是我一个项目上需要  ,24V 调为5V的电路图。请参考一下哦

网友AJ:
    7812也不靠谱,12V压降发热太大,用DC/DC芯片吧,

    LM2596S DC-DC直流可调降压稳压电源模块板 3A 12/24V转12/5/3.3V

    便宜,整套不到3块钱,比7812贵不了多少

网友AN:
    直接买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