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 不好意思,各种不懂?

楼主(2011-11-21):
我有5个问题:

打开logix5000,如下图:

1.关于程序的执行,左侧的tasks的许多任务,应该是从上到下,依次执行。每个任务的执行时间是多久,只扫描执行完一次,就执行下一个任务了吗?

2.要那个period有什么用,我的任务里右键period,有权限为4的,也有权限为10的?也有权限为1的?

3.在梯形图所在的程序栏目,是从上到下扫描吗,如果上面的扫描完,线圈没有变为1(没有变为绿色),那下一个横条,还扫描吗

4.所有的任务都扫描完后,会从头开始,再开始扫描第一个任务,周而复始吗?

5.ons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各种不懂?

楼主:
木有人回答?木有人回答?木有人回答?

楼主:
没人理我,没人理我,为什么

网友A:
我也无能为力了,因为我也是初学者,建议楼主不要着急。自己也去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无能为力了,因为我也是初学者,建议楼主不要着急。自己也去查查资料。

你是个好人,我也是初学者,唉,祝你能学业有成!

网友C:
我也无能为力,因为你实在是个初学者,你还是先看书吧

网友D:
1 你的任务是周期性执行,时间间隔到中断执行

2 period 指的你设置的周期间隔时间

3 主任务是循环扫描,周期是中断执行

4 PLC都是一样的

5 是触发沿脉冲

网友E:
单次触发(one shot.)

网友F(2012-02-22):
查看帮助文件里吧,那里对于一般的指令讲得还可以的。对照下面的图解一起看吧。

网友G:
卖二手PLC模块

1794-TB2        1

1794-ACNR15    4

1794-TB32       1

1794-IB16       2

1794-OB16      2

1794-PS3        3

1794-IB32       2

1794-TB3        5

1786RPA        4

1786RPCD       1

1788-CN2DN/A     1

电:13158036737

网友H(2019-04-12):
嗯,都是初学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