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ELTA PLC通過RS485通訊控制B2伺服以速度模式運行?

楼主(2011-11-21):
如何在不產生機構的運轉振動現象提高伺服的跟隨性?

网友A:
到底是啥问题?

如何用DELTA PLC通過RS485通訊控制B2伺服以速度模式運行? MODBUS读写操作SPD0\SPD1

如何在不產生機構的運轉振動現象提高伺服的跟隨性? 侦测负载估量比,改变频宽,观察运行效果,取得适用点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质量好,稳定。可将前馈调高。

网友C:
对:苹果有毒 关于

如果输入信号质量好,稳定。可将前馈调高。

内容的回复:

请问是速度前馈 还是位置前馈

楼主:
速度模式選擇 P1-01 = 4

採用的速度模式之命令來源是內部暫存器參數P2-10 P2-11  P2-12

P2-10 = 101時SERVO OFF;P2-10 = 1時SERVO ON

P2-11 = 14;P2-12 = 115速度選擇P1-09

P2-11 = 114;P2-12 = 15速度選擇P1-10

P2-11 = 14;P2-12 =15速度選擇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