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IFix的比较?

楼主(2011-11-21):
InTouch和IFix

1.对多种PLC都有独立的驱动还是都是用OPC的?比如WINCC对除西门子的PLC外都要用OPC。

2.想学习的话,破   解的哪个好。

3.报表导出功能哪个强些,比如有没有简单的导出到EXCEL的功能?要用很多脚本的就算了。

网友A:
1.用OPC的方式最方面;这个都有OPC;

2.其实想学习的话;这两个都可以的啊?<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这两个都有;但是最好不要用在工程上面;出问题很麻烦;

3.报表功能都比较强;只是自己要多下功能学习!

网友B:
1‘对多种设备OPC相对简单些  但是要是不考虑OPC的话IFIX又相对容易些

2、要学习的话 PJ的都有 但IFIX上手容易些

3、报表方面ifix和INTOUCH差不多 但作导出等功能IFIX自己支持 intouch自身不支持的

网友C:
其实,真的不要问InTouch和iFix的比较,没有意义的。各有优缺点。

但是现在的InTouch只是相当于系统平台的一个显示软件使用了,所以请多了解了解系统平台,开发的方式已经是面向对象了。

也就是说,以前你做个工程的东西,在新的工程里拿过来就能用,省去很多的重复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