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EV2000 报E005

楼主(2011-11-21):
大家好!我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EV2000 报E005怎么修?现在空载给定20到40HZ电机会有点断速不正常为什么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负载?有可能是势能负载或惯性较大的负载引起的欠压。楼主可以考虑加大制动电阻

电机断速是报故障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者内部检测回路出现故障

网友B:
重点检查驱动部分电路和输出检测部分电路,主控板是好的应该。

网友C(2021-01-08):
非常好的资料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