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

楼主(2011-11-21):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用plc编程,用机器相位零,(连接编码器)不知道内部怎么程序如何编写,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编码器基本都是高速计数 然后运算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内部程序是用高速计数器吗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编程 向导建立

网友C:
看你编码器与PLC如何连接了,直接接入的话,用计数器。

如果编码器接入计数器模块,对模块配置后,直接读数值。

网友D:
不同厂家的PLC编程方法不一样的。

网友E:
机械零位与程序零位关联的操作叫做找零点。

必须要一个零位开关信号。这个开关设置在与机械零位重合的地方。让程序知道这里就是零点。从而在这里开始计算0。

还有不明白的回帖再商量。

楼主:
对:芳季关于机械零位与程序零位关联的操作叫做找零点。必须要一个零位开关信号。这个开关设置在与机械零位重合的地方。让程序知道这里就是零点。从而在这里开始计算0。还有不明白的回帖再商量。内容的回复:

老师你好,就是现在遇到一个编程问题,问题就是怎样使机械零相位输入到plc中,当机械转到某个相位时,有个机械器件动作,这个相位问题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F:
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HSC,加上时基定时调用中断一定时间采样,在用PID调节啊

网友F:
用高速计数器HSC,加时基中断,加一个PID调节试试呢

网友E:
当零位开关接通的时候写入0到高计的当前值。然后执行PLS指令。这时候高计就成0了。

如果是圆周运转的就用高计的复位端来清零高计。不需要对复位编程。

网友G(2012-01-12):
机械转到某相位,机械器件动作,那你不妨就把它设为零点,这个时候把计数器读数清零。

若不能保证PLC断电后,机械不会转动;

每次上电后需在计数器被清零后再开始利用计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