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设定2段速

楼主(2011-11-21):
我是新手,第1次用施耐德的变频器,问问,2段速怎么实现。我有设LI3,并给了24V信号,但马达不启动,求高手相助。

网友A:
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当时面板显示什么?

网友B(2011-12-25):
就ayv31的来讲,在fun菜单中吧pss设定l13后,然后再set菜单中把sp2设定速度值,因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