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公司的组态软件;是什么方面比较方便做GPRS采集?

楼主(2011-11-21):
面前GE公司出的组态软件好几种啊?

目前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1.想用GPRS进行数据采集;能不能用IFIX?怎么来实现?

2.如果想把其发布到网络上面;是不是还要ifix webspace或者是prtal软件?这两个软件都可以实现吧?

问题是这两个软件是不是需要ifix软件来配合使用;自己不能独立使用?

3.那GPRS能过网络到服务器;服务器通过什么方式又到其客户端上;就是IE;其数据传送的过程?

谢谢大家!

网友A(2011-12-30):
GPRS是什么接口呢?传输数据用什么协议?这个需要搞明白。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用网关把数据采上来,然后做一个OPC转发到IFIX上。
发布到网络你指的是内部局域网还是互联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