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台达PLC,变频器,以及压力传感器,怎么实现压力闭环控制???

楼主(2011-11-21):
利用台达PLC,变频器,以及压力传感器,怎么实现压力闭环控制???

应在挤出机上,需要实现压力闭环控制。

变频器控制挤出机的主机动作,主机速度快,压力变大,主机速度慢,压力变小。现在要求,规定一个压力值,然后使挤出机稳定在这个压力上。

求教各位怎么设计编写。大体知道,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的信号,给PLC,然后通过PLC在控制变频器的给定值,进而控制主机快慢。但是具体程序编程思想,不知道,求教高手指点

请问现场的PID怎么调节合适的参数啊?

网友A:
现场压力值经过压力传感器的反馈后,将或直流电流,或直流电压信号输送入PLC,

PLC利用PID函数通过给定的目标值、当前值等计算出输出值得,

这个值就是间接或直接的控制变频器频率值)

案例程序说明手册上都有,麻烦点的是现场调试。

网友B:
将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模拟量送入plc,plc需配置相应的模拟量模块,在通过PID指令对输出进行整定,pid参数需现场测试才能完善

网友C:
这个一般变频器就能实现吧,不需要经PLC PID运算,变频器里PID也能控制。

网友D(2012-01-05):
楼上说的对,而且变频器做PID比PLC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