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线;连接电缆自制资料收集

楼主(2011-11-21):
最全的通讯电缆编程电缆自制  (大多数是从网络收集,正确与否请自辩)

自制PLC编程电缆
摘要:由于品牌不同的PLC其编程电缆不能通用,而原装编程电缆又价格不菲,给学习和使用PLC带来了不便。本文通过分析PLC编程口的几种通信接口标准和物理结构,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接口形式的PLC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自制编程电缆成本低制作方便,可以实现原装电缆的所有功能。
关键词:PLC 编程口 通信接口标准 编程电缆 接口转换器
一. 前言
随着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PLC编程成了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品牌众多,欧、美、日、韩及台湾的PLC纷纷抢滩大陆,在给使用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同时,也给使用者带来了小小麻烦。由于不同品牌PLC的编程电缆互不通用,买一根原装电缆往往上千元。对于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以及经常碰到不同品牌PLC的技术人员来说,如果能够有办法花较低的代价自制一根编程电缆,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方便。PLC虽然品牌众多,但各种品牌的PLC其编程接口不外乎几种型式,在PLC随机提供的技术手册里一般也都会提供编程口的引脚定义,这就为自制编程线提供了可能。下面我就PLC编程口的几种串行通信接口标准和物理结构,详细说明如何DIY一根适用的编程电缆。
二.PLC编程口的型式
编程电缆一端与PC的COM口相连,另一端与PLC的编程口相连,PC端的COM口均为RS232C接口,DB-9针形插头。而PLC的编程口按接口标准一般可分为三种,即RS232、RS485、RS422 。按物理结构可分为五种,即八针圆口(DIN-8),九针D形口(DB-9),二十五针D形口(DB-25),RJ11口以及专用接口,其中以前两种居多,各接口引脚排列如图一所示。

为了做好编程电缆,首先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三种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232、RS-422与RS-485是三种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接口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所以同样一种接口标准可以有不同的物理结构,如DB-9 、DB-25等。RS-232是PC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 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多数情况下只使用主通道,常用九条信号线(九针D形口),各引脚定义如表一所示。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发送数据线 TXD 和接收数据线RXD以及逻辑地线GND,RS232C只能点对点通讯,传输距离短,共模抑制能力差。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根定义为A(TXD-/RXD-),另一根定义为B(TXD+/RXD+),不需要数字地线。速率在100kbps及 以下时通信距离达1200米以上。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RS-485只能实现半双工通信。
表一:RS-232接口引脚定义
25 针 9 针 缩 写 描 述
2 3 TXD 发送数据
3 2 RXD 接收数据
4 7 RTS 请求发送
5 8 CTS 允许发送
6 6 DSR 通讯设备准备好
7 5 GND 信号地
8 1 CD 载波检测
20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22 9 RI 响铃指示器
RS-422接口标准主要是为克服RS-232接口标准的通讯距离短和传输速率慢而建立的。RS-422标准是一种以平衡方式传输的标准,使用二对双绞线,每个信号以两根信号线来传输,即发送数据TXD+ 、 TXD- ,接收数据RXD+ 、 RXD- ,逻辑电平是由两条传输线之间的电位差来决定的,由于采用了双线传输,大大增强了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因此最大数据速率可达10MbPs(传送15m时)。若传输速率降到90kbPs时,则最大距离可达1200m,可实现全双工通信。
三. 编程电缆的制作
各厂家的编程电缆的作用就是将PLC端的RS485、RS422格式的数据转换为PC端的RS232C格式的数据,PLC端如果是RS232则只要按规则直接连接即可。因此要自制PLC编程电缆,就必须将PLC端的RS485、RS422转换为PC机能够识别的RS232C,PC才能与PLC通信,完成下载、上传、监控等工作,这就涉及到一个接口标准转换的问题。实现接口转换有几种方法:一是用简易的电平转换电路,但一种电路只能针对一种PLC,且功能不全,性能也不太可靠,甚至可能会损坏PC机的串口;二是用专用的接口转换IC ,但业余实现起来比较复杂,不适合自制。这里我们使用一种成品通讯接口转换器,可以实现RS232/RS485/RS422的转换,由于是专用的通讯接口转换器,使用起来很方便且性能可靠,价格也比较低。
该类产品市场上比较多,以四川德阳四星电子的产品SC-485C接口转换器为例,该转换器用于RS232到RS485/RS422的通讯转换,体积小巧,只有两个DB-9插头大小,采用串口窃电技术,不需外接电源。SC-485C的结构及引脚定义如图二所示。RS232端为DB-9的孔座,可以直接插在PC机的COM口上,RS485/RS422端为DB-9的针座, RS485时使用3脚和8脚, RS422时用3脚、8脚、1脚和7脚。利用该接口转换器制作编程电缆如图三所示。左侧为SC-485C接口转换器,右侧从上而下分别为DIN-8、RJ11、DB-9和DB25插头的编程电缆,电缆靠近接口转换器一边的插头均为DB-9孔型插头,另一头均为针插头,分别对应不同物理结构的PLC编程口。

接线时根据PLC端是RS485还是RS422选择对应的引脚,按照“发送接接收,接收接发送,正接正,负接负”的规律连接,SC-485C接口转换器与PLC RS485、RS422接口接线图和PC与PLC RS232接口接线见图四。
图四

要做好一根编程电缆,除了要进行RS232/RS485/RS422之间的接口转换外,还必须了解PLC编程口各引脚的定义,因为即使是采用同一种接口标准,不同厂家的PLC其引脚分布也是不相同的。表二提供了几种主流PLC的引脚定义,供自制时参考。未列举的PLC可以查找随机的技术手册,也可以到网上找一个通用型人机界面(HMI)的说明书,在HMI与各厂家PLC联机的连线说明中可以找到市场上绝大多数PLC的引脚定义。
表二 部份PLC编程口引脚定义
PLC型号 接口标准 接口外形 引 脚 定 义
S7-200 RS485 DB-9 3B/8A
TIWDO/NEZA RS485 DIN-8 1A/2B
LGmasterK系列 RS232 DB-9 2RXD/3TXD/5GND
FX2N/FX0N RS422 DIN-8 1RXD-/2RXD+/4TXD-/7TXD+
OMRON CH200HS RS232 DB-9 2TXD/3RXD/7GND/4RTS/5CTS
AB SLC503/504 RS232 3TXD/2RXD/5GND/7RTS/8CTS
ABB COMLI RS232 6TXD/ 7RXD/ 5GND
(SLAVE MODE)
KOYO DIRECT DL RS232 RJ11 4TXD/3RXD/1GND

四、结束语
一种原装电缆只能在一种PLC上使用,而一只接口转换器配上不同接插件可以组合成一套编程电缆,几乎可以在任何品牌的PLC上使用。接口转换器和接插件在通信市场都能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总成本仅需原装电缆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制作也非常简便。自制的编程电缆可以在PC与PLC之间可以完成程序上传、下载、在线监控等功能,在功能和可靠性上比起原装电缆来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RS232转RS485自制线原理图

串行通讯电缆的制作 RS-232通讯电缆的制作
无论是9孔插头,还是25孔插头,其串行通讯电缆连接时都要遵循下列对接关系:
  SG←→SG TXD←→RXD RXD←→TXD RTS←→CTS
  CTS←→RTS DTR←→DSR DSR←→DTR
  根据上述对接关系,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连接串行通讯电缆。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上述各引脚所代表的含义:
  SG英文全称为Signal Ground/Common Return,表示信号地;
  TXD指Transmitted Data,表示数据发送;
  RXD指Received Data,表示接收数据;
  RTS指Request To Send,表示发送请求;
  CTS指Clear To Send,表示清除请求;
  DTR指Data Terminal Ready,表示数据终端准备就绪;
  DSR指Data Signal Rate Selector,表示数据置位准备就绪。
  在制作9芯串口连线时,需要2个9孔插头和1.5米长的至少7芯的扁平电缆,引脚连线如下所示。
  9孔插头-9孔插头引脚连线为:2-3、3-2、4-6、5-5、6-4、7-8、8-7。
  9孔插头-25孔插头引脚连线为:2-2、3-3、4-6、5-7、6-20、7-5、8-4。
  25孔插头-25孔插头引脚连线为:2-3、3-2、4-5、5-4、6-20、7-7、20-6。

台达DOP系列触摸屏与各品牌PLC通讯连线
1、GE VERMAX 编程电缆制作(电源模件第一个串口):

PLC PC
(9 SUB MALE) (9 SUB FEMALE)
2 (T) 2 (R)
3 (R) 3 (T)
5 (G) 5 (G)

2、GE 90—30系列(CPU351/352/363/364) 编程电缆制作(RS232端口 6脚RJ11型):
PLC PC
(6 RJ11 MALE) (9 SUB FEMALE)
2 (T) 2 (R)
5 (R) 3 (T)
3 (G) 5 (G)
3、GE 90-30、90-70、VersaMax 编程电缆制作(RS232端口 6脚RJ11型):
PLC RS422/RSRS232 PC
(15 SUB MALE) (9 SUB FEMALE)
12 (T-) (R+) (T) 2 (R)
13 (T+) (R-) (R) 3 (T)
10 (R-) (T+) (G) 5 (G)
11 (T+) (T-)
9 (RT)
6 (RTS-)
15 (CTS-)
6 (RTS+)
15 (CTS+)
4、GE公司生产的编程电缆(GE 90-30、90-70、VersaMax),在调试过程中不够长,需要延长,延长线的制作为同1
注意一下,GE 90-70有两个15 SUB FEMALE串口,用第二个串口方能编程,即使用GE公司生产的编程电缆。

欧姆龙CPM1A編程電纜製作資料
一、 (如图)

二、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s7-200和300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网友A(2010-06-19):
s7-200:PPI通讯方式
1:用siemens的PPI编程电缆
2:用rs232/485转换器,485与plc的PPI口的连接方式是: 3-Data+ 8-Data- s7-300、400:通过MPI通讯,用sie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适配器的一端直接和plc的MPI口相连,适配器的另一端采用下面的连接方式。 1-1   2-3 //发送端  3-2 //接收端  4-6 //发送确认  5-5 //共地  6-4 //接收确认  7-8 //发送完成  8-7 //接受完成  9-9 Profibus:
1:用专用电缆,一般是 A1-A1 B1-B1
2: 自己制作 3-3 8-8

s7200与TP170B通讯电缆的制作
3--3; 8--8.

施奈德编程电缆制作。

WEINVIEW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制作:触摸屏WeinView/EasyView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制作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
用于三菱FX1S、FX1N、FX2N、FX2NC及A系列PLC编程使用。
第一步:制作一根FX-422CABO。

第二步:制作一根F2-232CAB-1

第三步:把上以两根线的25针母接头和公插头对接。
上图实际就是计算机的串口直接对应PLC的DIN8孔为;
计算机 PLC
2 2
3 7
5 3
6和8短接 6
好了,一根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就制作完成了。

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 三菱PLC編程電纜製作資料

电脑与PLC/CQM1H系列的编程电缆XW2Z-200S-CV的制作
PLC-PC:2-2 3-3 4-8 5-7 9-5
LG PLC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使用RS232 串行口和屏蔽电缆制作。
公2(白)〈-----〉母3(白),
公3(黄)〈-----〉母2(黄)
公5(红)《-----》母5(红),
屏蔽层加护套焊接在金属外壳上。
以上颜色为自定。假如线径太细接口卡不牢,可以先用电工胶带固定和加粗厚再安装接口外壳。

富士PLC编程电缆制作
制作方法如下:
1.直连编程电缆 ,该制作方法当初是参考三菱PLC编程电缆制作方法。当初网上没有关于富士PLC编程电缆制作的方法,在触摸屏编程手册上看到富士PLC采用RS422通讯,并下载了通讯口图如图所示。开始准备用RS232/422转换器制作,单本地没有买到。想起三菱PLC也是RS422通讯,网上很多三菱编程电缆制作图,就下载了一个三菱接线图并制作了一个富士编程电缆。
开始用电阻制作的编程电缆用V1.0中文版富士软件联机成功几率很低,10%左右。在车间用笔记本成功几率为0,就到郑州购买RS232/422模块制作另外一根编程电缆,谁知道用转换器制作的编程电缆在办公室成功几率0,车间就更不用说了。就一直使用电阻连接的编程电缆并把PLC拆到办公室输入程序再安装到车间。直到后来才有好心的工控朋友说V1.0中文版软件是在WIN98系统联机的软件,XP系统必须用V2.0以后的版本。下载安装V2.0版本软件,两种方法制作的编程电缆都可以用。
【attach】42【/attach】
4 RTX+ -------------------------5 GND
6 TXD+ -------------------------5 GND
3 RXD— ------2.2K电阻------3 RXD
5 TXD— ------2.2K电阻------2 TXD
将PLC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电脑9芯母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2.通过RS232-RS422转换头相连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22转换头(25元左右,比电阻连接的安全),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与8芯水晶头按RTX+接RTX+;RTX-接RTX-;TXD+接TXD+;TXD-接TXD-连接就可。
后有朋友联机不成功,我总结有以下原因导致他们没有成功:
1 如果有USB/RS232转换器,注意转换器必须单独供电,如果转换器可以用+5V供电,可以直接用PLC的+5V电源 。如果转换器是+9V供电的可能需要另外增加一个直流电源了;
2 软件必须用2.0英文版本,1.0中文版本可以在下面编程用,1.0在WIN98系统可用,在XP 系统联机成功率不高(偶然可以成功一次)。
3 判断接线是否正确,可以把水晶头插到PLC编程口(PLC NB2有一个口不是编程口,不要插错)测量+5V是否是1/7和2/8脚。好几个朋友都是把水晶头上下程序弄错 。好几个朋友都是把通讯口1~8的次序弄颠倒了,插到PLC通讯口后测量1脚和2脚+5V极性判断是否接错。

富士spb plc的编程电缆内部接线图!
一端8芯水晶头 一端rs232 9孔
RJ45端 3-----TD+ ; 4-----TD- ; 5-----RD+ ; 6-----RD- ; 1,2,7,8---NC
SPB为RS422模式,因此令一端你需要一个RS232转RS422的转换器~~然后对应著转换器上的引脚分布进行接线。
另,低版本的软件会导致通讯失败,请使用高版本的软体。

F930GOT-BWD-C的编程电缆
PC HMI
2--------3
3--------2
4--------6.8
5--------5
6.8-----4
4400与OMRON CP1H的通讯电缆制作
plc-----------hmi
3 3
2 2
9 5
4,5短
自制松下PLC(FP0)编程电缆图

网友B(2011-11-21):
很全啊,支持一下楼主啊!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齐全的资料,对工控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

故给此贴受精

网友D:
太好了啊,支持一下啊!学习中!

网友E:
学习中了感谢楼主提供不过我有一台Tadele的plc楼主可提供不?

网友F:
尝试一下,正好缺这个哦,感谢楼主!

网友G:
严重支持~这个玩意太好了啊

网友H: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是很全的资料哦,收藏了

网友I:
谢谢楼主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希望看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次感谢!

网友J:
感谢楼主!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多向你请教?

网友K:
好!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资料确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想试着做!

网友L:
很好很强大,顶楼主!

网友M:
很好很强大 强烈支持

网友N:
很好 很全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O:
不错啊,值得一看!多谢分享!

网友P:
楼主很强大顶了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Q:
太强大了,膜拜中~。

网友R:
很好,学习中,谢谢提供

网友S:
很支持 嘻嘻嘻嘻

网友T:
很感谢您,我们一同携手前进,打败PLC的不规则化,哈哈。

网友U:
这是好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齐全的资料,对工控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值得收藏。

网友W(2011-12-21):
没有GE的PLC的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吗?

网友X:
精品呀!值得收藏,收藏了。

网友Y:
谢谢了。。。  这是 不错的资料。

网友Z:
狂顶啊!!!!!精品中的经典啊!

网友AA:
楼主用心了!这是好东西!支持!

网友AB:
可惜我连个PLC都没钱买呀..

网友AC:
可现在市面的电脑基本都没有九针的串行口呀,全是USB的咋办?

网友AD:
精品资料!!!!顶!!!!!!!!!!!!!!!!!!!!!!!!!!!!!!!!!!!!

网友AD:
支持!!!精品资料!!顶起!!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支持!!!精品资料!!顶起!!

网友AE: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支持!!!精品资料!!顶起!!

支持

网友AF:
极品资料,谢谢楼主

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G:
楼主辛苦了。慧慧辛苦了。

网友AH(2012-01-25):
引用 网友V: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齐全的资料,对工控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值得收藏。

谢谢,你的学习材料真多,

网友AI(2012-02-29):
现在的电脑都是USB接口的咋办?

网友AJ:
引用 网友Z:
狂顶啊!!!!!精品中的经典啊!

网友AK:
看不明白所以才要看。。。。。。。。。。

网友AL:
刚好我有这些材料,明天去公司试试。谢谢

网友AM:
帖子很好,内容很实习呀呵呵。

网友AN:
要是有LG K120S的编程电缆制作图解就更好啊,我有个plc就没电缆。还是感谢楼主奉献这么好的东东啊!我顶!

网友AJ:
引用 网友G:
严重支持~这个玩意太好了啊

网友AO:
精品资料!!顶起!!
受惊是应该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啊,支持一下啊!学习中!

网友AQ:
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AR:
我想知道关于智能数显温度控制仪器的资料。

楼主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AS:
必须要顶起···实用性太强了

网友AT:
楼主好心,资料很全的,谢谢楼主

网友AU:
谢谢了,我找了好久了。我要来了。

网友AV(2012-05-26):
很不错! 以后要做线  就这里看看

网友AW:
以后省钱了,呵呵....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AX(2012-06-30):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线电缆 双绞线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电缆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价格: 说明书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IWH 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50元/180元
7 232485422IWH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8 232CANIWH 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9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20元/150元
10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50元/180元
11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19 232232EH RS232光隔离长线驱动增强器(又名:串口泵) 100元
20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00元/240元
21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20元/260元
22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3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4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10节点 260元/300元
25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32节点 260元/300元
26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3从/4主 120/150元
27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7从/8主 200/240元
28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9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30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1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2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3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4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5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800元/1000元
36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000元
37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200元
38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9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豪克冲击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40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1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2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3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4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5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6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说明书下载
4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0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1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2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3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4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5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6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7 OPT232OPTIH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58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9 OPT422OPT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60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61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62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63 OPTOPTIH 光纤 中继器 (0-1Mbps) 900元
64 4OPTHUB 4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2000元
65 8OPTHUB 8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3600元
66 1YP1SJ 1路音频+数据光端机 一对500元
67 1SP 一路视频光端机 一对450元
68 1SP1SJ 一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500元
69 2SP1SJ 二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900元
70 4SP1SJ 四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200元
71 8SP1SJ 八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800元
72 LONOPTIH lonworks-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2000元
110 PCICOM 多串口卡 2口/4口/8口 150/300/600元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www.fucan.com

网友AY:
好像厂里有用到......

网友AZ:
我靠!楼主你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BA(2012-10-19):
很好,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B:
怎么看不到东西,难道还有限制?

网友BC:
怎么看不到东西??????

网友BD:
怎么看不到资料呢,资料在

网友BE:
   请问各位:       资料在哪?

网友BE:
请问:FX2N系列的价格?

网友BF:
我想要下载可以吗?谢谢

网友BF:
给我发一份gaofeng612@msn.com.谢谢兄弟!

网友BG:
怎么看不到内容?为什么

网友BH:
????在哪里呀你说的资料????

网友BI:
引用 网友AC:
可现在市面的电脑基本都没有九针的串行口呀,全是USB的咋办?

网友BJ:
看到的是从5楼开始               ????????????????

网友BK(2012-12-04):
东西呢

怎么没见了?

。。。。。

网友BL(2013-01-03):
对啊   怎么没看到啊 ????

网友BH:
请问这资料在哪里?看不到呀

网友BM:
没有资料啊!!!!!!

网友BN:
???资料呢??回复可见???

网友BO:
没有啊,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BP(2013-06-24):
谢谢很全。值得收藏,,,,,,

网友BQ:
引用 网友BR: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齐全的资料,对工控人来说这些都是非...

网友BS:
谢谢楼主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希望看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次感谢!

谢谢楼主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希望看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次感谢!

网友BT:
怎么收集此帖呢?晕,上了这么长时间工控网还不会收集帖子

网友BU:
很全啊,很强,精品,果然是精品

网友BV(2016-01-21):
原创吗?好东西,先收藏!

网友BW(2018-04-27):
支持一下下!!!资料很棒!!!

楼主(2019-10-08):
感谢大家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