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动的故障

楼主(2011-11-21):
ATS46总是报PHF,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发帖的时候请选择求助帖属性,这样会有更多人看到你的帖子。

另外撒,请报工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回应,让我感到一种支持.

网友B: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反复检查电源,没问题。但就是要报这个代码,后来施耐德技支说要返厂。返回供应商维修了。

你先检查一下电源进线。

网友C:
46软启动器已经停产好久拉,现在厂家都没备件供应, 硅坏可能性小,拿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基本是控制卡坏拉. 小功率话换台新吧,大功率才考虑修修

楼主:
带的是110KW电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在小电机模式下试,电机转一下就又报了.

网友D:
可以把型号告诉我,发邮件:spare@gongkong.com. 我来帮您。

工控网的备件服务平台----修工控的备件栏目为您提供停产的自动化设备备件和相应的服务支持。www.xiugongkong.com/spareshop

欢迎来电咨询010-62720202-811

网友E: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楼主:
楼上找个地方做广告,你家有难,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网友F:
在我的帖子里也有,这个做广告的很勤奋阿。

网友G:
PHF在变频器里时缺相,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如果是就要考虑块块了。

楼主:
楼上块块换了,估计主板有问题,打算换个主板,请各位有谁能提供主板。

楼主(2011-12-21):
不知有什么办法测六路脉波的大小,带上电机,电机不转,不知缺的一哪一路,郁闷!

网友H:
请问你的报警PHF故障解决了没?我的也是报警这个故障。也不知道怎样搞,这两天都要气死了、、、、、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把ULN2003换掉之后,PHF不报了,只是电机只拌动不转。不知有什么负载可以替代电机继续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