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s7-300调用OB10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想让程序在某一时间自动停止,想到调用中断OB10,。但不知道具体的程序该怎么写,可以在OB1中使用end指令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找不到end指令呢。哪位大侠还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没人顶啊,没关系,自己来。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用jmp指令,在OB10中断响应后,让程序执行jmp,直接跳过对其他FC的调用,这样程序就无法执行了.求更好的方法。

楼主:
当然,实现的方法有很多,想找一种对原程序改动最小的方法。

网友A:
系统块里有个STOP

网友A:
SFC46:Change the CPU to STOP;满足条件调用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