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T-REF需要接电位器吗?

楼主(2011-11-22):
咨询下台达伺服的高手几个问题,非常感谢! 伺服驱动器:ASDA-B2 PLC:Siemens S7-200 位控模块:EM253 Q1:在位置模式标准接线图中,T-REF上的电位器需要接吗?没有+-10V的话用24V接可以吗(保证T-REF电压<10V)? Q2:位置模式下TCM0和TCM1空着可以吗? Q3:标准接线图中DO3是HOME,但是在端口介绍中找不到HOM的描述,这个HOME可以空着吗? 以上问题恳请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Q1:在位置模式标准接线图中,T-REF上的电位器可以不接

Q2:位置模式下TCM0和TCM1可以空着

Q3:标准接线图中DO3的HOME是指原点回归完成信号,在ASDA-B2 中是没有的,图中画错了;是可以空着的

若以最简易的方式,PT模式下,只接脉冲输入端子即可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在位置模式标准接线图中,T-REF上的电位器可以不接Q2:位置模式下TCM0和TCM1可以空着Q3:标准接线图中DO3的HOME是指原点回归完成信号,在ASDA-B2 中是没有的,图中画错了;是可以空着的若以最简易的方式,PT模式下,只接脉冲输入端子即可运行的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C:
1.如果你有用到扭力限制的話,就需要接.沒有用到,就不用接

2.TCM0和TCM1也是用來選擇扭拒限制,和1的功用一樣.

3.輸出端子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你有用到扭力限制的話,就需要接.沒有用到,就不用接2.TCM0和TCM1也是用來選擇扭拒限制,和1的功用一樣.3.輸出端子可以不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