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是否适用于收放卷的张力控制 探讨

楼主(2011-11-22):
我是做软包装设备研发的 水品有限 希望把工作中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这是一台塑料薄膜复卷机 也就是把薄膜从一边卷取到另一边(两侧都可以做收卷或放卷)
主驱动辊变频拖动(速度模式PG卡矢量控制)
收放卷侧变频拖动(力矩模式PG卡矢量控制)
问题是这样的 这台设备 我的设计线速度为300m/min 但是收放卷张力控制的稳定性不好 多次整定没有明显效果
现在运行时张力输出不稳定 波动很大 高速时收放卷变频总过载 过电流(已经设定的很大了)
张力控制是这样的在人机设定需要的张力值 收放卷侧各有一个张力传感器 变送器反馈模拟量信号回PLC做PID控制叠加在设定值上然后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力矩大小 但是感觉反馈待到执行的时间间隔太大 有时候还会出现共振的现象
PID适用于这样的高速卷取的张力控制么 ?

网友A:
应该可以啊,我接触过这样的设备,拉丝机

收卷原理一样,速度可以达到600-1000m/min ,效果挺好

网友B:
PID能挨球~~~~~~~~~~~~~~

计划明年开发,比PID好使唤100倍滴——怪怪D控制器

俄滴目的,就是要让工程师,不再依赖于任何控制模型,自由滴去给定控制信号,一清二白滴把握控制规律

先把牛皮吹咧

楼主:
有木有DCS高手指导一二 怎么整定这样的参数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自己PID卷绕?

看样子,PLC  PID周期不够快,效果不理想。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自己PID卷绕?

看样子,PLC  PID周期不够快,效果不理想。

 因为薄膜卷取有一个工艺问题 恒张力卷取由于压迫薄膜由于卷径的曾大 内部薄膜会被压成梅花状

正常卷取时张力是随着米数的增加而递减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现在在想 能不能通过PID参数的优化解决掉这个问题本人邮箱:cailei032@126.com希望pid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D:
现在还有这问题?N多年前就做过350米/分的重绕机了。

网友E(2012-01-1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自己PID卷绕?看样子,PLC  PID周期不够快,效果不理想。

同意,直接用带PID调节的变频器

网友F:
不同意  拉丝机 调速 不能用PID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平关于应该可以啊,我接触过这样的设备,拉丝机收卷原理一样,速度可以达到600-1000m/min ,效果挺好

接触过。还有应该可以 ;;;这些对于楼主不是准确的回复。

我想说 我们这边做过拉丝机的调速研发 PID确实不可以 不能有超调。

网友H:
讨论什么呢?100MPM机器上用,300MPM机器上也用。PID算法相当成熟,简单可靠,不是能不能用,而是怎样用好。

网友I:
S7-200PLC直接调用现成的PID,写好数据表,完全可用,不稳定请考虑以下问题: 张力反馈的控制量占总控制量的百分比是否太高,卷径计算精度,启动与恒速要使用两组不同PID参数,启动开始低速阶段(20米/分)采用同步速度控制,高速采用力矩模式,还有,变频器加减速时间一定要设置为零。

网友I:
PID是最经典、成熟的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连续物理量的控制,目前是最适用的。控制精度和稳定度一方面取决于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建立精度,传递函数取值精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硬件电路的精度。理论上的精度往往被硬件电路的非线性和离散性限制,所以不应该怀疑PID控制的能力,控制不稳定,调节参数不明显,有可能是数学模型和传递函数建立有误,也可能硬件电路不稳定,如受到干扰。另外,PID是有差控制系统,设置一个合适的死区范围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J:
好帖子!!!

   完全支持  “tianheyi ”的观点:“控制精度和稳定度一方面取决于被控对象数学模型的建立精度,传递函数取值精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硬件电路的精度”,楼主在这两方面再想想办法。

网友K(2013-04-03):
这个东东,汇川的MD330在这个行业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厂用了很多。。

网友L:
这个绝对可以啊 我们经常使用,将带收卷还有放卷

网友M(2014-12-30):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东,汇川的MD330在这个行业是非常不错的,我们...

变频器能量回馈,你们厂有用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