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电路维修

楼主(2011-11-22):
三菱FX1N电源维修
三菱FX1s电源维修
西门子S7-200电源维修

网友A:
拿一点维修实例出来讲讲吧

网友B:
西北地区找我司修吧。电话:13830812651

网友C:
拿点维修数据来说明。

网友D:
楼主三菱FX1s电源里面的那个棕色的电容是多大的呀?我的PLC就爆了一个那样的电容,看到电路板上是这样写的:c9(o.47u)没写耐压多少V的。

楼主:
三菱FX1s电源里面的c9耐压是63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三菱FX1s电源里面的c9耐压是630V

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电容爆开呢?与这个电容一个脚相连接的那根针脚也有烧熔的现象(就是楼主发的三菱FX1s电源图从左到右的第7根也就是最后一根),如果这个电容坏了其他地方还有哪些零件有可能坏?我在电子方面是个文盲,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关于三菱FX1s电源里面的c9耐压是630V

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电容爆开呢?与这个电容一个脚相连接的那根针脚也有烧熔的现象(就是楼主发的三菱FX1s电源图从左到右的第7根也就是最后一根),如果这个电容坏了其他地方还有哪些零件有可能坏?我在电子方面是个文盲,请指教谢谢!

输入电压过高,接地有问题会烧C9

网友E(2013-12-09):
FX1N的CPU板,供电的是哪几个脚,电压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