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1-11-22):
电机的参数设置步骤

M两次→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DRIVE菜单,按M一次→找到CONFIGURE ENABLE菜单。

M一次→按向上键,把DISABLE改为ENABLE(此时操作面板灯在闪烁)→按E键一次退出→再按向下键一次→找到NOM MOTOR VOLTS菜单(电枢电压),按M键进入,(运用上下键,输入电机的电枢电压:见电机铭牌如440V),按E键一次退出。

再按向下键一次→找到ARMATURE CURRENT菜单(电枢电流),→按M键进入,(运用上下键,输入电机的额定电流:见电机铭牌如xxxA),按E键一次退出。

再按向下键一次→找到FIELD CURRENT菜单(励磁电流),→按M键进入,(运用上下键,输入电机的励磁电流:见电机铭牌如xxA),按E键一次退出。

按向下键3次→找到SPEED FBK SELECT菜单(速度反馈选择),→按M键进入,(运用上下键选择:如电枢电压反馈ARMATYRE SPD.FBK)。设定完成后,按E键一次退出.

找到CONFIGURE ENABLE菜单。把EABLE改为DISABLE(此时操作面板灯停止闪烁).

最后进行设定参数的存储。一直按E键,退出,然后按M键、上下键,找到PARAMENT SAVE菜单(参数存储),按M键进入,按向上键,参数自动存储。

操作面板上的按键:M键为进入键,E键为退出键,上下键为上下翻选或参数设定时的增加/减少时使用。

参数有不同的菜单层,具体请参考590+说明书。

附设置驱动器简易菜单

CONFIGURE DRIVE

设置驱动器

【039】 CONFIGURE ENABLE

选择安装方式

DISABLED无效/ENABLED激活

【521】 NOM MOTOR VOLTS

电枢电压选择

100-875V

【523】 ARMATURE CURRENT

电枢电流

与电机相配

【524】 FIELD CURRENT

励磁电流

与电机相配

【543】 ZERO CAL INPUTS

CAL 输入配置推进力

Reserved 保留

【209】 FLD.CTRL MODE

励磁控制方式

VOLTAGE CONTROL

CURRENT CONTROL

电压控制

电流控制

【210】 FLD.VOLTS RATIO

励磁开环控制比例

0.00-100.00%h

【421】 MAIN CURR. LIMIT

电枢电流限制

0.00-100.00%

【018】 AUTOTUNE

自动调益

OFF/ON

【047】 SPEED FBK SELECT

速度反馈信号选择

0 : ARM VOLTS FBK

1 : ANALOG TACH

2 : ENCODER

3 : ENCODER/ANALOG - for Eurotherm Drives use

0:电势反馈

1:模拟测速发电机

2:编码器

3:模拟/编码为Eurotherm驱动器使用

【024】 ENCODER LINES

编码器线速度

【022】 ENCODER RPM

编码器每分钟转数

0-6000

【049】 ENCODER SIGN

编码器符号

NEGATIVE / POSITIVE

【013】 SPD.INT.TIME

速度环的积分参数

0.001-30.000 S

【014】 SPD.PROP.GAIN

速度环的比例参数

0.00-200.00

网友A:
学习了,不知这位朋友能否讲解一下“AUTOTUNE"的使用,是否C3,C5都为1,然后将”AUTOTUNE“置为1

楼主(2012-12-27):
欢迎和大家一起交流,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

网友B(2013-04-23):
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短接C3 C5 C9,其它端子不接当然TH1 TH2温度的短接了,设置速度电压反馈后 面板就地控制 显示FARWARE FAST STOP LOW(快速停止低〈不知道什么低意思〉)而不能够启动 ,主要是维修报三相故障 检测经3限流降压电阻到整流恒流回路 光藕 LM393 7脚有5V证明这节检测三相没有问题 后面到主板CPU由于是多层板理不顺线路走向了 求助各位大师欧陆590P不接三相电(家里没有条件)只接控制电源怎么维修  注明三相电源检测电路已模拟了

网友C:
学习了,老师傅辛苦!

网友D(2014-03-27):
收藏了,等着备用,,,

楼主(2014-08-22):
跟各位同行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2014-11-21):
路过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2023-03-03):
需要590说明书可以直接联系我。